[另类] D个电解食盐水的装置吧

楼主(2020-02-24):
各位D界高手,84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在家里可以通过电解食盐水的方式制备,另外高手,发挥各自的思路,推荐几种难度低的方案,也算咱们为疫情做贡献了。

网友:
电解氯化钠溶液,生成氢气氯气氢氧化钠,再用氯气和氢氧化钠反应生成84消毒液?
电极材质是个问题,生成的氯气收集也是问题
以前用铅笔芯电解盐水,把鼻子凑过去闻了一下,差点没熏死

网友A:
我发一个实验

网友:
要用纯水配制溶液

网友:
食盐应该有了,水也应该有吧。你需要一个盛食盐溶液的容器,电线若干,电极板两块(最好是碳棒做阳极,铁棒做阴极),一只5V(高些低些无妨)大功率直流电源,要在通风处折腾。

网友B:
现在84 不难买, 家里别折腾这玩意把 弄个紫外线消毒可以了

网友:
我以前在化工厂做闻过氯气,会咳半天的

电解食盐水的氯气用什么收集?收集后又如何通到氢氧化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一个实验

这个反映,最后会产生棕褐色絮状物吧,fe(oh)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84 不难买, 家里别折腾这玩意把 弄个紫外线消毒可以了

我们这里真的不好买

网友:
氯气剧毒,还是密封电解吧,后面加洗气装置,安全点好,微量的放在通风的地方电解也可以,电极用碳棒,铅笔芯有粘土,容易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真的不好买

发一个高效的制作方法,装置一定要像图片中那样放置,上下电极不能颠倒
倒进去饱和氯化钠溶液,通电,电解完成倒出来直接是次氯酸钠
上面不能密封!!!产生的氢气要从上面散发掉的,不然会炸
可以用矿泉水瓶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高效的制作方法,装置一定要像图片中那样放置,上下电极不能颠倒
倒进去饱和氯化钠溶液,通电,电 ...

石墨棒比84难买。。。。。。
甚至比AR级次氯酸钠都难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石墨棒比84难买。。。。。。
甚至比AR级次氯酸钠都难买。

不会用干电池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石墨棒比84难买。。。。。。
甚至比AR级次氯酸钠都难买。

没有石墨还干什么。。。只有碳或者很稳定的金属(买不起)能拿来做阳极,其他金属分分钟给你腐蚀掉
要求低些铅笔芯不就行了么(电解完会有一些黑色残渣,没有影响)
电刷不好买么(不能是含铜的)
淘宝上石墨棒便宜的很,粗的,细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石墨棒比84难买。。。。。。
甚至比AR级次氯酸钠都难买。

拆干电池啊。。。。

网友:
看看这又出来一堆学霸,论学好化学的重要性

网友:
小时候弄过,氯气微量吸入会嗓子疼,电极可以用铅笔芯或干电池的炭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石墨棒比84难买。。。。。。
甚至比AR级次氯酸钠都难买。

拆干电池正极啊!!

网友:
饱和食盐水是不是点解完比84浓度要大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