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TM1628的驱动问题

楼主(2020-02-24):
    一块从旧点钞机上拆下的带3位数码的TM1628芯片,按照相关的资料准备驱动这块控制芯片,连续几天的调试都不成功,最后发现不连接芯片,单片机的驱动时序是符合资料给出的条件,时钟CLK的周期为10us左右,时钟高、低的时间基本一致,但一接上芯片,时钟拉高时的时间降为0.3us左右,引脚连线均仔细检查过,是不是TM1628坏了的缘故,请大家帮助分析,谢谢!
    这是带有3位数据管和3个按键的驱动板正面:

    这是板子的反面:

    不连接TM1628的CLK引脚测得的时序图:

    时钟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基本一致:

    接上CLK引脚后时序图就发生了变化,时钟高电平的持续时间锐减:

    高电平的持续时间不足1微秒:

网友A:
什么单片机呢,要是arduino的话,装对库,就一般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单片机呢,要是arduino的话,装对库,就一般一点问题没有,

使用的是STM32L412核心板,已经找到问题,是CLK引脚缺少上拉电阻,加了上拉电阻就成功了。谢谢提示!

网友B(2022-05-31):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STM32L412核心板,已经找到问题,是CLK引脚缺少上拉电阻,加了上拉电阻就成功了。谢谢提示! ...

你好,STM32L412核心板的IDE配置和程序有吗?使用SPI接口的半双工模式么?“half-duplex ma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STM32L412核心板的IDE配置和程序有吗?使用SPI接口的半双工模式么?“half-duplex master”? ...

已经在另一个帖子里给您回复了,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