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的是脉动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楼主(2020-02-24):
有人说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的是交流电?在下不解既然初级输入的是脉动直流电为什么输出的就是交流电了呢?

楼主:
谁来帮我解惑?

网友A:
脉动交流,而且单管的开关电源正反压差别很大,线圈通电和断电互感出来的电流方向相反,电压一个方向高,但是时间很短电流小,另外一个方向电压低但是电流足够,所以单管电源分正激和反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动交流,而且单管的开关电源正反压差别很大,线圈通电和断电互感出来的电流方向相反,电压一个方向高,但是时 ...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脉动交流,而且单管的开关电源正反压差别很大,线圈通电和断电互感出来的电流方向相反,电压一个方向高,但是时 ...

谢谢分享哈哈

网友B:
从高频变压器看
电压可以理解为交流(没有参考零点,如果按照直流输出为参考点,也可以理解为脉动直流)
电流根据绝大多数的产品设计是脉动直流(正激反激不管源极啥方案,次级整流目前绝大多数都是单向整流的)

从整体产品看99.999%的产品都是输出直流。。。

网友C:
直流是不能用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高频变压器看
电压可以理解为交流(没有参考零点,如果按照直流输出为参考点,也可以理解为脉动直流)
电 ...

3楼的同学为什么说变压器输入是脉动直流输出是交流呢?既然输出是直流直接滤波不就行了为何还需要整流呢?我是小白如有可笑之处请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是不能用变压器的

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入的就是脉动直流,这点现在可以肯定

网友D:
脉动直流电,但它属于交流的范围,二者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脉动直流电,但它属于交流的范围,二者不矛盾。

脉动直流电方向不变所以不是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脉动直流电方向不变所以不是交流

交流不是正反必须变才算交流,半波也属于交流,二极管严格来说并不是整流管,属于隔离管,它是防止电容向线圈反向放电用的,所以只需要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不是正反必须变才算交流,半波也属于交流,二极管严格来说并不是整流管,属于隔离管,它是防止电容向 ...

哦哦原来如此

网友:
应该算脉动直流,交流要过0,别听瞎逼逼

网友(2020-03-29):
可以看成一个恒定的直流和交流电的叠加就行了。
变压器并不是只有交流电才能变压。有变化的脉动直流也是可以传递的。

网友:
说脉动直流的可以做实验嘛反相整流管加电容滤波应该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