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84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在家里可以通过电解食盐水的方式制备

楼主(2020-02-24):
配制水要用纯水

楼主:
我们只是用来制取次氯酸钠,不用加酚酞

楼主:
让产生的氯气导入溶液中即可产生次氯酸钠

网友A:
有氯气产生太危险了吧,在家还是别玩了

网友:
这个浓度太低了,达不到消毒的要求,产生的氯气有剧毒,氢氧化钠是强碱,腐蚀性极强,次氯酸钠是氯气和氢氧化钠发生歧化反应得到的,温度高了会产生氯酸钠而不是次氯酸钠,基本上没用。

网友:
一定要用碳棒做正极,用铜丝或铁钉的话液体会跟shi一样

网友:
买点二氧化氯泡腾片 多省事 比酒精和84效果都好几倍 还安全

网友:
还有,这种方法产量很低,氯气大部分都溶于水了,实验室里一般用的都是归中反应制氯气,比如次氯酸盐和盐酸反应。

网友:
家庭还是别折腾这玩意了, 而且过度消毒液没啥必要, 现在84也不难买到。

等这段风头过了, 弄个紫外线消毒灯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氯气产生太危险了吧,在家还是别玩了

在你眼里,吃饭也会噎死人的。。。。。

网友:
不建议   产生氯气太危险   石墨电极很容易粉化   搞得整个溶液都黑乎乎的

网友:
过度的消毒对人也没有好处,这段时间84也不难买到,过段时间在家里整个紫外灯吧

网友:
初中时曾搞过,当时不懂,差点氯气中毒,那酸爽。
提点建议,电解时正极应放在溶液底部,产生氯气后可以有充分时间反应,电解液有明显变黄时应停止,否则氯气散发到空气中危害呼吸道。

网友:
初中时候经常做化学实验,有个同学还搞了硝酸棉,用火一点马上一团火花烧完,还在硝酸银里用铜丝提炼过银拿去打银戒指,可惜现在全忘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你眼里,吃饭也会噎死人的。。。。。

这又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毕竟是气体,吸进呼吸道都有危险,要是液体还好避免一点,为了一瓶84冒这风险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又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毕竟是气体,吸进呼吸道都有危险,要是液体还好避免一点,为了一瓶84冒这风险干嘛 ...

你不会找个通风的地方吗?阳台,楼梯间都可以的。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最简单就是去买漂白粉,这东西容易买到也不值钱。

网友:
弄个紫外线头灯,看那消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