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论颗粒的单ce写入速度

楼主(2020-02-24):
先说一下想起这个话题的起因:收了块46en固态盘,比较奇葩的单焊盘单颗粒,316脚位,开出来后速度炸裂。

自己以前见到的速度比较快的颗粒,基本都是东芝tog系的颗粒,比如,DDK,DDJ,JFL以及闪迪同晶元颗粒。

举个栗子,本人常用0DFK双贴46en做256SSD,单贴速度读330,写290,4ce的颗粒,写290,平均每ce写在73左右。
个人感觉,已经是很快的颗粒。
没想到,手里的这块奇葩单颗粒的盘,速度还在这之上。

看下这块盘的真容

再看一下ce分布:

颗粒是海力士H27Q1T8CQF3R,信息如下:

4ce的颗粒,速度能有多少呢?

上一下跑分图,及全盘图:

单颗4ce,写入370,可以说相当可观了。平均每ce有90+的写入速度。

再返回来分析一下这个颗粒为什么这么快,个人感觉有如下原因:
1、这颗是4ce/16die的颗粒,在46en上开启交错,相当于16个ce,算下来每个die写入速度在20多点,这就属于中规中矩的速度了。
2、316的颗粒,轻易实现单颗粒4通道,不管是读还是写,全面开启4通道,直接榨干46en的性能。

海力士的TLC(主要是2D时代)被人诟病,外号“掉电王”,但前期的MLC颗粒,还是不错的。

SLC,MLC的时代,高速度的来源无非是堆ce或堆die,进入3D时代后,有了全盘模拟的cache,很少的ce就能跑出瞬时的高速度,当然,全盘速度还是依赖于ce数量的。
所以,不同时代的不同产品,都有对应的算法与之呼应,可能这就是发展吧。

网友:
速度快赶上我的鳄鱼鲨了

网友:
BGA316的颗粒真的棒,不知道楼主对BGA132的3D MLC持什么看法呢

网友A:
给楼主纠正一个错别字,“直接炸干46en的性能”,应该是“榨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纠正一个错别字,“直接炸干46en的性能”,应该是“榨干”

哈哈,谢谢提醒。
给大家唱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吧

网友B:
“榨干”还差了一点,2246en读写到520/460,4K读写有30/70 才算榨干。特别是4K跑分,靠的就是CE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榨干”还差了一点,2246en读写到520/460,4K读写有30/70 才算榨干。特别是4K跑分,靠的就是CE数。 ...

我觉得“榨”反了,应该是46en榨干这个颗粒的所有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榨”反了,应该是46en榨干这个颗粒的所有性能。

这样没问题,单闪存能这样不错了。

网友C:
听说有人找我举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有人找我举栗子?

栗子哥果然名不虚传啊,举着栗子就来了

网友D:
颗粒频率设置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颗粒频率设置的多少?

默认的,没动。

网友:
楼主,帮忙看看我这个256的,怎么就开不出来呢?楼主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531&extra=

网友:
到verify isp失败大都是闪存坏。pretest改为第三项再开卡一次,还不过就放弃。或者拆闪存上清空架。

网友:
这速度不错了~~~~~

网友:
论BGA316颗粒的速度 我只服三星

网友:
根据经验,近几年的2d mlc单ce写入一般15-20,3d mlc再25-35,三星就喜欢用多ce战术

网友E:
我的张几乎和你的一个模子的SSD   但开卡总是失败   刚学没搞过不会弄了    能指点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张几乎和你的一个模子的SSD   但开卡总是失败   刚学没搞过不会弄了    能指点下吗? ...

如果闪存没问题,可能是设置不对,明天再联系

网友:
不知道设置的对的对    下面是报错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