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19元12v龙韵充电钻制作四段电量显示

楼主(2020-02-24):
这两天19元龙韵很热,运气好的可能是双速、双滚珠轴承。自己的今天收货,正在用酒精熏蒸消毒。
现制作电量显示方便以后添加。
采用tl431和3mm红黄绿led制作,宽4mm长12mm。
拟设定10.8v显示红灯,11.5红灯黄灯同时亮,12v红黄绿同时亮。
分压电阻太难组合了,手边仅有22种常用贴片电阻包,还没有选好。

电路图来了,分压电阻还没有确定

PCB正面3个LED,下面盖住3个tl431

PCB反面四个电阻首尾相连,共3组12个0603贴片电阻

网友:
可以通过串联或者并联电阻,实现阻值的微调

网友:
哪里有这么诱人的东西?

网友A:
这个是TL431作比较器的接法,可以用4个电阻串一串,接出三个点分别接TL431的1脚,就可以省两个了,并且还方便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L431作比较器的接法,可以用4个电阻串一串,接出三个点分别接TL431的1脚,就可以省两个了,并且还方 ...

给个电路图,最好有分压电阻阻值清单。。我脑子算糊涂了,这几个分压电阻算不来。

网友:
运气不好,收到单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电路图,最好有分压电阻阻值清单。。我脑子算糊涂了,这几个分压电阻算不来。 ...

简单算了下,太复杂,我还是多用两个电阻算了

网友:
龙韵发货太差了,有次买了冲击钻多给了个云石机,还是顶配的套餐。。

网友:
U1,U2,U3什么型号

网友:
电动车转把指示灯就是这个电路哈哈

网友B:
不认真看帖啊,帖里说的很清楚tl43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真看帖啊,帖里说的很清楚tl431啊

感谢,感谢 照着这个来可以了?分压电阻弄好了吗?想抄一个

网友C:
电机后面装一个迷你电压表头上去,看实时电压知道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后面装一个迷你电压表头上去,看实时电压知道电量

只要空间够,非常不错的方案。简单直观,很多坛友已经实现了。
古时候没有这种器件,所以只能采用那种老款,当然成本低、可以做得比数码电压表更小巧也是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