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号称不分正负极充电的18650充电器 IGHIPOWER XY-11

楼主(2020-02-24):
上面写了不分正负极都能充电 拆了大家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我记得以前充手机电池的万能充也不分正负极。

网友:
这个不凡还有双充电的,也是不分正负极充电

网友:
3582的万能充芯片内置自动极性识别,好像是外部恒流,加3582脉冲充电,充到4.25V直接切断截止,大多数电池回电到4.15V。电源部分应该是13001单管方案,空载和轻载需要稳压管和假负载电阻。

网友:
就看电流大小了

网友A(2020-05-09):
充电时13001发烫,换了13003后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13001发烫,换了13003后好多了。

换13003对充电池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这就是以前的万能充

网友:
这完全就是劣质万能充的另一个版本

网友:
这样的电路,用TP4056充电板(就是专门充锂电池的那种)+极性自动切换模块(由两个贴片的低内阻MOS管构成)也能做成,充电速度比那些成品充电器快一些。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实际上穿着不舒服,布料硬硬的,而且很容易起球、透气性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