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IP-COM r5网关拆机图解

楼主(2020-02-24):
以前买的一个企业网关 太久没有用 拿出来当个交换机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交换机
最近去官网下载升级软件 升了级 但是进不了后台了  admin没有用了 密码没错   但是无论如何进不了后台
拆开康康。。。
rt3052?不是路由器芯片吗 ?好像支持11n的300m无线发射    周围的射频电路都没有焊接  旁边有一个4m闪存,还有两个钰创的不知道多大的内存
不知道是不是成了砖头 反正只能DHCP交换 进不了后台

网友A:
去掉150M无线的腾达311R换壳版,
升级固件后要恢复出厂设置,通电状态下用牙签捅RESET键,路由会重启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150M无线的腾达311R换壳版,
升级固件后要恢复出厂设置,通电状态下用牙签捅RESET键,路由会重启 ...

好像没用,进不了后台,阅读量太少了。。。有啥建议不?

网友B:
有线路由器用途越来越少了,更何况你这个还是阉割版,无线没有,网口还是百兆的
请问PCB背面呢?

网友:
我就说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刷个311r的固件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150M无线的腾达311R换壳版,
升级固件后要恢复出厂设置,通电状态下用牙签捅RESET键,路由会重启 ...

两路无线补上就是300M了

网友:
看电路与主控就明白这货性价比超级的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路由器用途越来越少了,更何况你这个还是阉割版,无线没有,网口还是百兆的
请问PCB背面呢? ...

背面就是堆了锡散热 没有元件

网友:
这网变看起来好像没有百兆?

网友:
换浏览器试试,可能是缓存造成。

网友:
我前公司里都是这个牌子的,买过来价格也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