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全网首拆!华为B5手环,喝多后丢在马路上被汽车压了,蓝牙信号非常差.....

楼主(2020-02-24):
全网首拆!华为B5手环,喝多后丢在马路上被汽车压了,蓝牙信号非常差,所以就拆开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请教各路大神!手机在裤兜,耳机挂耳,信号都不行,听不清

网友:
估计蓝牙模块受损了,难搞哦

网友A:
一般是天线受损,模块,或者ic损坏,直接不开机或者无蓝牙,建议拆出来看看天线,或者看看主板有没有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天线受损,模块,或者ic损坏,直接不开机或者无蓝牙,建议拆出来看看天线,或者看看主板有没有弯曲 ...

很轻微的变形,不细看看不出来

楼主:
谁能告告我这个白色的胶是什么胶?

网友(2020-06-20):
引用 楼主:
谁能告告我这个白色的胶是什么胶?

麦克风的防水胶

网友B:
可能天线接触不到了吧

网友:
楼主以前也有刻章子的爱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天线接触不到了吧

天线或者在外壳上,印刷的,这种会有接触弹片。或者是在板上,长条的陶瓷天线

网友C:
电池在哪没看到啊?我有个B3电池不行了,不知道好不好换

网友(2021-06-06):
最后一张图主板右下两个触点翘一下,稍微翘高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在哪没看到啊?我有个B3电池不行了,不知道好不好换

靠!挖坟了

网友:
最后一图右下角弹片弄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