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axwell超级电容均衡板加灯。(16V500F 48V165F法拉电容 超级电容拆机)

楼主(2020-02-24):
发现有一种超级电容均行版,可以加指示灯,因为在均衡板上面有空的焊盘,可以在上面加0603的电阻和发光二极管。

发现原厂的均衡板,在2.8+-0.05伏放电,然后放电到2.70到2.75之后才停止,如果电容没有打到2.8伏,不会启动放电。这点比较好。

具体做法就是用热风枪把胶融开。

然后把0603,1k的电阻和二极管加上,这以后吧,交用热风枪在热熔回去。

然后步骤简单说一下,用热缩膜把电容封上然后把电容均衡板接线,再用高温胶布封起来。
最后是成品的样子

网友:
体积是个问题,最近我也在玩就是不知安装在车上哪儿

网友A:
加上灯不是加速了自放电吗?

网友B:
我用的是韩国方电容,加单独的6个均衡板,用蓄电池外壳装好,漏电非常小,做好就是不知道安在车那个位置。

网友:
电容没露脸?这用在哪?

网友:
流弊,这个保护板哪里买的?pm

网友:
不会是电容牌电池吧?

网友:
超级电容?放电率多少?

网友:
我没加均压板。怕不可靠

网友:
加led干嘛?装好又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灯不是加速了自放电吗?

能耗均衡就是放掉电压过高单体的电,灯亮说明他电压过高

网友:
这电容漏电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韩国方电容,加单独的6个均衡板,用蓄电池外壳装好,漏电非常小,做好就是不知道安在车那个位置。 ...

哪个店铺买的多少钱

网友C(2020-09-26):
请问下,这个均衡板只用一半改到车上用的话 怎么接线?。电容6个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这个均衡板只用一半改到车上用的话 怎么接线?。电容6个串联

从负极开始接,接7根线,剩下的空那里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灯不是加速了自放电吗?

是超压了放电的时候才会亮灯

网友D:
maxwell已经被特斯拉收购了,现在有货的也都是过去的库存。

网友:
加这个东西是要干什么用的

网友(2021-02-17):
引用 网友D:
maxwell已经被特斯拉收购了,现在有货的也都是过去的库存。

咸鱼上都是淘汰下来的,新的买不起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