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量产SM3268AB失败求助

楼主(2020-02-24):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序列号: AA00000000007254

设备供应商: SMI Corporation
 设备名称: USB DISK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DISK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9AB - ISP 181219-1AB
闪存识别码:  89C40832A600 - Intel(英特尔) - 1CE/单通道 [TLC]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用的这个还能量产不

网友A:
你要上图也上他报啥错呀

网友B:
你的固件烧录错误了,颗粒是英特尔的tlc,固件版本却是适用于mlc写固件,下载最新量产工具试一次吧,目前sm3268ab最新固件s05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固件烧录错误了,颗粒是英特尔的tlc,固件版本却是适用于mlc写固件,下载最新量产工具试一次吧,目前sm ...

谢谢大哥  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上图也上他报啥错呀

小白一个   就是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固件烧录错误了,颗粒是英特尔的tlc,固件版本却是适用于mlc写固件,下载最新量产工具试一次吧,目前sm ...

谢谢老哥  按你说的方法成功了~~~

网友(2020-11-03):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  按你说的方法成功了~~~

楼主,量产后速度怎么样呀?上个跑分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