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复电动牙刷素士x3

楼主(2020-02-24):
小米素士牙刷x3拆开后发现漏水。重新焊接后遂将三防漆刷了两次,目前问题防水硅胶套也破了,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目前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是这个硅胶套。。。。

楼主:
TB联系了一个人说是疫情期间不上班,等过几天有货。马云那里没有一个买这个硅胶套的,正是阿里bb上有卖这个套的,就是联系不到卖家,不知是否一样

网友A:
记得以前有个办法,用TT穿在轴套上,能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有个办法,用TT穿在轴套上,能完美解决

我也看到那个帖子了,感觉不够完美,而且只是一个硅胶垫而已,一个配件,我都准备购入硅胶套装,模具,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有个办法,用TT穿在轴套上,能完美解决

至于TT,我觉得有褶皱,时间长了肯定要漏水的(而且,一刷牙想到这个TT......)。今天把华为b5手环拆开发现白色的硅胶很结实,我想,这个地方可以用这个胶试试

楼主:
这个是密封圈下面

楼主:
继续,胶不错,18一盒,装上后发现震动感不强,有杂音,估计马达震动部分有问题,改天再拆

网友(2020-03-26):
你好 请问你买的胶粘的效果如何,我的也坏了,找不到这样的配件,打扰了

网友(2020-10-27):
小米出品的牙刷性价比超高。t500,素3 都是 智能牙刷,相当于 博朗9000系列,飞利浦99系列,只是制造选料有问题,主板有瑕疵,另外防水圈不耐用,只有维修才能纠正这两个缺陷。修好后一般不会再坏了。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微信号451767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