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怎么扣开盖子

楼主(2020-02-24):
坏鼠标一大堆,买过的也容易坏,其中三个联想的比较喜欢,不管是线还是手感。感觉不如把这三个修起来。新买的反而不太满意。

其他的一般是十字螺丝,才发现这些都是六角梅花带芯的,好在也难不倒我们

买的微动。

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知道这儿是扣住的,每次拆开安装起来都是这儿费劲。
但这次调节了半天还没扣开,怕搞坏了,问问大家,怎么拆这儿比较不容易拆坏?

楼主:
虽然外观已经撬的不好了,但还不影响使用,我怕把内部的扣断,问问有什么技巧?

网友:
论坛22合一神器,值得拥有

网友A:
压住往前推一下应该能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住往前推一下应该能取下

谢谢,扣下来了,看来是用力不够。

楼主:
突然发现,不知道哪个是左键

1是左键还是2是左键?滚轮键非常好用不需要更换,只换左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不知道哪个是左键

1是左键还是2是左键?滚轮键非常好用不需要更换,只换左键

对着上盖看下不就知道了,一般是1

网友B:
看分布,应该是1,其实将电路板接回USB线,放回底壳上,插上电脑,按一下各个键,就最清楚了。

网友:
 老哥 联想鼠标好用么 我觉得罗技mx518手感好

网友:
1是左键,微动上有鼠标外壳按键柱磨出来的白色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分布,应该是1,其实将电路板接回USB线,放回底壳上,插上电脑,按一下各个键,就最清楚了。 ...

嗯,谢谢。脑子短路了,把按键放回去按动滚轮就看到了

网友:
鼠标要先开屁股,底盖往前退就可以方便打开了。

楼主:
这几天为了鼠标不好使、微动还没买到而烦恼,今天修好了一个,另两个线好用的在办公室,正为终于解决问题了而高兴,翻找别的东西,突然发现一个盒里自己放着6个旧鼠标,2个ps/2口,四个USB口。ps/2口的不管,拿出这四个USB口的,接上实验,3个是好的。一个是插上以后电脑显示安装驱动、并最终成功了,但鼠标灯不了,也没有操作。好吧,这个就算是彻底坏了。
3个还好的拿出来,仔细实验,两个清华同方的线略有点发硬,一个磨损严重、只能略略看到EF两个字的略微好一点,但都比刚修好的联想稍硬,比刚刚淘汰不好用的清华同方那个明显软很多

网友C:
联想前期的鼠标大半是罗技Oem的,好用的不得了

网友:
有些品牌鼠标是这种防拆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前期的鼠标大半是罗技Oem的,好用的不得了

主要是线又粗又软,大小手感也合适,那些清华同方的线普遍发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前期的鼠标大半是罗技Oem的,好用的不得了

其实也过时了,用在现在的高分辨率屏幕上非常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过时了,用在现在的高分辨率屏幕上非常鸡肋

要求高的往往游戏用,我就是看看网页、处理文档,别太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过时了,用在现在的高分辨率屏幕上非常鸡肋

确实这样,我手头就好几个,放一边吃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线又粗又软,大小手感也合适,那些清华同方的线普遍发硬

线可以留下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