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国内某大家电品牌扫地机

楼主(2020-02-24):
国产电器有个传说中的魔咒,那就是“过保死”。很不幸的,我手里这台扫地机也中招了。

期间两次返厂维修就算了,售后还算态度好
不但包了来回邮费,态度还算可以。
(中间因为修的时间太长,我又买了它家升级版,号称吸力更大,水箱还能控水。
结果用了几天,扫得不干净(这个后面有分析),而且靠气压来控水根本是个谎言。
果断退货。)
反厂维修第一次是主板烧了,返厂回来发现某一边碰撞传感器不工作,就再一次返厂。
这一次呢,就是刚过了保修期没多久,再次罢工。
打开一看,又是主板烧掉!难道现在的电器都这么先进了,埋了定时炸弹?!
一问主板售后标价180大洋!又去闲鱼上搜到一个二手的全套机器才200块,
一盘算就多20块而已,买回来 把主板换上,还能多出全套配件,哈哈,心里美滋滋!我傻啊!
结论就是:没有维修价值!
干脆拆给大家看看,娱乐一下也算发挥它的余热。

拿下主板露出整个结构

主板遗照

看到哪儿爆了么

机构主要在前半部分,两个前刷电机挺抢眼

拆下它

前主动轮很大力,不过磁砖上就打滑,基本动不了

那么大力的主动轮电机居然是个小小个的,目测直流有刷电机

电池接头

各类传感器,基本都 是靠红外

触摸电路板接头

触摸电路板

这上面一圈红外发光管,人眼看不到,不过通过监控摄像头看着还是挺吓人的

配重,这就是广告里说的压拖布的?

这个圈里面也藏了几对传感 器

前导轮,上面有一个传感器,用来探测导轮转动的么

拆除完毕,壳子扔了就这一合有用的东西了。

总结一下这台扫地机吸尘还是比较干净的。
1、因为吸口是固定的缝,所以吸力大。
科普一下,风机吸力多少Pa是没有用的,还是要看吸口的造型和尺寸。
吸口大了,风机再大吸力没有用的。想象一下你张大嘴巴吸面条吧!
另外:我发现地扫得干净与否,光脚检测是最有效的笨办法。
这台扫地机扫过后,脚踩过感觉不到异样。
而用它家兄弟更贵那台,标称吸力也大很多的,吸过之后却能沾到类似细盐粒的小颗粒。
这些小颗粒在地上,你用眼睛却是看不出来的。
有的时候眼见未必为实,还是得脚踏实地去感觉才得到真相!
所以,我是不会去选择滚筒式吸口的。
另外请以后那些扫地机评测加入光脚感受这一项!
2、这台机路径规划不是激光,但也还可以用,
虽然可能会重复扫到一个地方,但关键是不会漏扫!这就足够了。

当然,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1、质量问题,耐用性极差,有“过保死”魔咒加持!
保修期间反厂两次
2、尘盒设计缺陷,粗滤漏风,没几次中效过滤器就挂了。
3、轮子打滑,基本上拖地到磁砖就几乎无法走动了,好象刚开始还好一些,到后来几乎没法动弹了。
所以下一台扫地机 首选拖地功能强大的。当然,再也不会选这家厂牌咯~

网友A:
还是手动拖把不容易出问题。扫地机器人只适合夹具少的房间,椅子和床多点会进去后出不来等其它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呀。

网友:
赤膊兄弟牌

网友:
科沃斯吧,很垃圾的牌子

网友:
        买了一个小米扫地机一代,合作的蛮愉快的。.

楼主:
兄弟见识广啊~!

网友:
都是细节图,不上一张正脸或屁股

网友:
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我买的石头T6杠杠的,JD5年全保!

网友:
这做工看着就慢慢的山寨感,别说一直质量,也要考虑下自己花了多少钱。。。一份价格一分货,不变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手动拖把不容易出问题。扫地机器人只适合夹具少的房间,椅子和床多点会进去后出不来等其它问题。 ...

只要桌腿椅腿的间距能够它通过的话,它还是会出来的。它最怕的软的东西,比如扔在地上的衣物或者落地窗帘这些,缠住了基本就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桌腿椅腿的间距能够它通过的话,它还是会出来的。它最怕的软的东西,比如扔在地上的衣物或者落地窗帘 ...

烧的好像是电机驱动
某宝上几块买个换上

网友C:
所以,主角电机,暴力风扇涡轮增压涡扇电机,在哪里呢?没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见识广啊~!

是那个“打雷要下雨,勒噢。”那对兄弟吗

网友:
我前几天也拆了科沃斯DT85G(朵朵S),左驱动轮不转,开始以为是驱动轮问题,最后检查是主板的驱动ic坏了,某宝买了还没到货,待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主角电机,暴力风扇涡轮增压涡扇电机,在哪里呢?没拍?

这里发不了相片,新开了个贴,把相片发出去了。
可惜并不是什么涡轮增压,大路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那个“打雷要下雨,勒噢。”那对兄弟吗

对头!还是给人家留着面子吧,就不直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好像是电机驱动
某宝上几块买个换上

算了,懒得搞了,主要是磁砖地面拖地打滑,也没法儿用了。
已经买了那个新出的可以自己洗拖布的扫地机了,再当一次小白鼠!

网友:
写这么多不怕当机?没玩过扫地机

网友:
看了照片 终于有一张图露出厂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