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帝抽油烟机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0-02-24):
华帝油烟机型号:CXW-200-204E (十多年前的型号)
故障起因:家里一次莫名跳闸后发现好几个家电直接无各种通电状态,如:电磁炉插电以后无显示无声音,换主板后正常
故障状态:插电以后无显示、无声音、按键无反应,猜测可能是电流或电压过大,导致元件损坏

技术有限不懂排查损坏元件维修,直接某宝买主板,价格合适的两家,广东下单不发货也咨询也不回复,湖北回复不能发货只能来请教各位望各位多多指教,煩请尽量说详细一点

============================
以下电路图主板版本比较新,很多元件位置和我自己的主板不一样,仅供参考

电路图:

来自:
https://tech.hqew.com/news_1125865

补充内容 (2020-3-2 19:28):
维修好了,确定是变压器坏了
不能改原贴了,谢谢各位坛友的解答

楼主:
可以接电量电压吗?怕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接电量电压吗?怕怕

可以的,这板子是用变压器降压后整流滤波给后面的芯片和控制电路供电,再由控制电路控制那几个继电器的开关,这设计应该是比较耐用的,不容易坏。通电后先测一下变压器次级那个大电容两端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就继续往后查,当然也有可能是前面控制板上的问题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板子是用变压器降压后整流滤波给后面的芯片和控制电路供电,再由控制电路控制那几个继电器的开 ...

整个机子就这个主板,明天通电测试一下

网友B:
估计是过压了,查下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过压了,查下保险管

尴尬了,板上找不到哪个是保险管
ZNR1压敏电阻 两脚是不通的

网友C:
我家也是这货,2004年买的,用几年后有时会自动开启抽油烟,跟有鬼一样,盲目更换了主板的二个电容,换成红宝石的,后来十多年没事

网友C:
通电正常会有一声响,,,可能你的是哪个保护零件坏了

网友D:
检查大个的电解电容有没有十几伏直流嘛,没有就往前查,有就往后查。保险减配了,压敏电阻不通是对的。

网友:
重点检查变压器初极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E:
跳闸 看是 过流跳闸 还是 漏电跳闸   测一下电机的绝缘

板子你空载接上电试下   板子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大个的电解电容有没有十几伏直流嘛,没有就往前查,有就往后查。保险减配了,压敏电阻不通是对的。 ...

大电容两脚的电压为零,现在应该检查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板子是用变压器降压后整流滤波给后面的芯片和控制电路供电,再由控制电路控制那几个继电器的开 ...

大电容两脚的电压为零,现在应该检查哪个
断电后,在板用万用表试了一下大电容有充电放电反应,不知道有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是这货,2004年买的,用几年后有时会自动开启抽油烟,跟有鬼一样,盲目更换了主板的二个电容,换成红 ...

一毛样的机子,华帝还是挺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正常会有一声响,,,可能你的是哪个保护零件坏了

什么声响都没

网友:
无显示的话先接电测板的供电是否正常,测一下那个1000U电解是否有电。

网友F:
故障状态为三无,,,那么测变压器初级是否开路? 开路即为变压器坏了; 不开路则再测整流二极管是否有短路;都没问题则上电测C3两端是否有电压,
往后测U2 7805是否有5v,元件不多,应该比较好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跳闸 看是 过流跳闸 还是 漏电跳闸   测一下电机的绝缘

板子你空载接上电试下   板子应该没事  ...

电机直接上市电,可以转,大概率是在主板电路的前面部分,因为是大电压或电流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故障状态为三无,,,那么测变压器初级是否开路? 开路即为变压器坏了; 不开路则再测整流二极管是否有短路 ...

测变压器初级是否开路,是带电测试还是断电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变压器初级是否开路,是带电测试还是断电测试

断电就可以测,电阻档或者蜂鸣档测,测一下零火那两个端子之间的阻值,如果无穷大或者蜂鸣档不叫则表示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