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套筒榫头这个地方的钢珠掉了,能自己装上吗?

楼主(2020-02-24):
请教大家 ,这个珠子是怎么固定住的?谢谢。

网友:
风筒的卡珠

网友A:
这个是冲压铆口,自己弄比较困难

楼主:
对啊。怎么自己安装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冲压铆口,自己弄比较困难

是把珠子装上以后,又冲压缩了一下口是吗?
那搞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怎么自己安装上去呢?

有时候丢了珠子,可以找个大小适合的珠子,塞进孔中用铁片压住半边,用定位冲子沿珠孔边缘打坑,移铁片至另一边,照样打坑,适当掌握冲坑力度至珠子跑不出还露出一定高度能卡住套筒的程度即可。

网友C:
可以用有弹性的胶-玻璃胶

网友D:
用大一点的钢珠或钢球砸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丢了珠子,可以找个大小适合的珠子,塞进孔中用铁片压住半边,用定位冲子沿珠孔边缘打坑,移铁片至 ...

再请教一下,里面要放弹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有弹性的胶-玻璃胶

够呛啊,玻璃胶能卡住套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大一点的钢珠或钢球砸一下就行了。

恩,没辙了,我就这样试一下看看。

网友:
6楼说的对!塞珠子进去后,边缘砸一圈,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里面要放弹簧吗?

里面原本就有很硬的弹簧的,如果已经丢失,那就要找个合适放进去~譬如大一点的锁头里面的顶起锁勾的那个弹簧就可以,自己用钢丝绕一个也可以。

网友A:
钢珠掉了把弹簧也取出来,塞个橡胶柱进去适当漏出一点,也能卡住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珠掉了把弹簧也取出来,塞个橡胶柱进去适当漏出一点,也能卡住套筒

好的,这个简单,可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原本就有很硬的弹簧的,如果已经丢失,那就要找个合适放进去~譬如大一点的锁头里面的顶起锁勾的那个 ...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可以在另外一边打孔,选择比钢球直径一样的钻头,不要全部打通,然后装入钢球、弹簧,最后把钻的孔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