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换音响拆下来的喇叭可以制作音响吗

楼主(2020-02-24):
各位大佬 小弟汽车换音响拆下来的旧音响,当时有撕开面上黑色的膜,发现这个喇叭里面是纸质的,但是没舍得丢,以前车子听音乐人声有点混浊不清,拆下来,我拿回家了,想制作成电视音响2.0的,品质达到惠威1010VI这样类似效果就可以了。如果可能的话,想到时候直接接在电视里的功放上,如果操作难度大的话,还是在里面加一块功放板吧,闲在家里没事做,打发打发时间,这是拍照的喇叭型号和资料,在网上查这些数字也没查到相关信息。

       个人外行,想法就是买一对木质空音箱,用上这个旧喇叭,这个旧喇叭有4个,本来应该是有6个,看来是拿掉了2个,这喇叭是全频喇叭?我再买两个高音和功放板,就行了?因为只会组装,不会技术,太专业的零部件组装就免了,直接买成品零件组装能OK效果最好,还有一个要求是最好有同轴接口,如果直接接到电视的功放板就不考虑,       成本最好200左右吧,如果超过400就直接买成品了,让各位大哥见笑了,本人觉得400块的惠威当电视音响就很不错了

网友:
松下代工的喇叭,看样子比松下塑料架黑边的好

网友:
不用箱子了 直接改障板

网友:
喇叭看着还不错,只是要做好听,需要素质不低的变压器、分频器、功放、高音喇叭、箱体、这些很难在2~3百很好的拿下来,还要有技术经验,能来问的可想而知,要么就是现有材料拼,要么买成品箱吧,另外惠威1010的低音很差

网友(2020-05-05):
为什么不能。。。喇叭还可以的。

网友(2020-07-15):
这个应该是燕飞利士为道奇定做的汽车音响喇叭,音质不错,是哈曼卡顿下一个子品牌,专业汽车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