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BJ-Ⅲ烟感无线探测器

楼主(2020-02-24):
WBJ-Ⅲ烟感无线探测器

跳线帽设置窗口

电池仓,安装6节AA电池

无线功率发射管吧

烟雾探测器

16C54单片机

压电蜂鸣器

无线发射频率18.799×12=225.59MHz

待机电流9.6uA

电流实际是间隔45秒跳动的,指示灯闪烁

长按测试扭蜂鸣及发射电路工作,整机电流可达288mA

接收主机----等找机会拆解吧

网友:
电离室的烟感报警器,现在可真是少见了。

网友:
探测装置有放射性啊?

网友:
这个传感器上面有两只风扇标志,要注意安全了。。。。。。听说扔给日本的两个蛋蛋,也是用这种材料做的。。。。。

网友:
离子型的,现在好多都没光电的

网友:
这信号应该比较好~

网友:
好像是九几年放射性电离探测原理,现在有不少更安全的探测方法。

网友A:
6节电池8条槽,觉得这个会很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节电池8条槽,觉得这个会很耗电池。

待机电流很小微安级,后面有测试。看主板有插座,同时支持交流12v供电。

网友:
那个烟感不错的
电离室拆开可以有辐射(虽然很小,不拿来吃基本没有危害)可以用仪器测出来

媚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