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带保温功能的电热水壶SWF17R3-200不通电了

楼主(2020-02-24):
在爸妈家避难期间,老爸说电热水壶不通电了,赶紧看看
这个是苏泊尔的电热水壶,带保温功能的,还没拆过这种

这是保温的按键

型号SWF17R3-200,功率2000W

除了螺丝刀,啥都没有,只能将就看看
揭开底盖,就是这样

耦合器
(按下后拍的)

耦合器外环有个键帽,估计是过温保护的复位键
顺手按下了

冷接片温度高,塑料包皮已经焦糊了,清理掉

这片就是保温用的加热片,PTC的

这是保温按键,背后开关上估计串联的是个温度开关

底下一般都是过温保护开关

蒸汽开关也在底部

蒸汽开关触点
在底部远离蒸汽,工作条件要比在把手上好

检查了也没啥异常,复原

通电亮灯了

水能烧开,搞定

应该就是干烧导致过温保护,而这个水壶过温后要复位才行,早知道不拆了

网友A:
我有一个九阳的,刚买时挺好用,后来发现按下按键后老是自动弹起来,还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根本没法烧水了,根本吸不住,拆开后发现故障原因居然是底部的盖子螺丝孔对不准,偏了一点,硬把螺丝拧上就会出现故障,不上螺丝就一切正常,现在没上螺丝在用,盖子全靠本身的卡榫卡住。

网友B:
那个温控器 凸起的触柱 是 提壶 跳闸开关,水壶只要一提起,就断电。后来取消了,模具没改,所以留了个小黑洞,你可以自己加上去。到现在,彻底改了模具,就封了。

网友C:
红色的指示灯总让我有不安的感觉~

网友D:
带保温功能的少见。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标有两个功率,一个是千瓦级加热功率,另一个几十瓦保温功率,不过保温的话还是倒入保温壶省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标有两个功率,一个是千瓦级加热功率,另一个几十瓦保温功率,不过保温的话还是倒入保温壶省电。 ...

带保温的有两个发热盘,一个加热一个保温

网友:
这种货好像寿命都不咋长

网友:
有个一样的,这款的壶口设计得不太好,冲茶瓶时经常漏到外面来,想把壶嘴整出个飞檐喙来,一用力,壶口板从焊缝处整个断开,直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九阳的,刚买时挺好用,后来发现按下按键后老是自动弹起来,还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根本没法烧水了, ...

和那温度弹片的位置是有关系,过了就容易回弹

网友:
在你手里差不多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保温的有两个发热盘,一个加热一个保温

保温的,是PTC。

网友:
带保温确实少见,主要是没啥用

网友:
不如烧开了倒保温瓶里。

网友:
谢谢分享。。。。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温控器 凸起的触柱 是 提壶 跳闸开关,水壶只要一提起,就断电。后来取消了,模具没改,所以留了个小黑 ...

这样呀,偶还以为是过温开关的复位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指示灯总让我有不安的感觉~

红色,估计是氖泡
玻璃壶体的喜欢用蓝色LED

网友:
带保温按钮的水壶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保温功能的少见。

偶也是仅见这台,但这保温功能没毛用

网友:
谢谢分享,可惜没全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