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变“性”手术给oppoa33m换个面孔

楼主(2020-02-24):
给oppoa33m换个面孔翻新一下两块手机长得一样 一块a33一块a33m其实硬件部分都一毛一样就一个全网通和移动的区别
a33同学没用多久主板挂了就给我了但是外壳还是挺新的打算两块手机互换换一下,a33m外壳已经破旧不堪

左边a33右边a33m已经残破不堪
拆开
没电池的是a33
后盖都一毛一样
先把主板搬过去试一下
能开机说明没问题
电池也一并搬过去
开机没毛病
另一块也装好扔一边
END

网友:
黑色的内盖 也要转过去吧,两者天线部分应该不相同的吧?因为A33是移动版,A33M是全网通版。半年前在摊上见过一个,高通410(540P、5寸、2+16G)的机,被拆过,少了螺丝,打不了112,还要80块,又重(146克)。不过少有是走安卓5的。忍住手了。

网友:
全网通和单运营商的区别在于天线设计不同,通常来讲全网通个别频段信号会差点(要顾及700M-2690M整个频宽),单运营商全频段都会好点,当然所谓的全网通2G/3G/4G总共10几个频段你也就用2-3个

网友:
红米之前的手机也是这样,分了版本,零件虽然都差不多,但移动版和联通版中框上的天线还有尾插小板的触点略有差别。

网友:
啥配置的啊?

网友:
我好像有个a31还是a33来着,,,反正电信的。不知道滚哪去了

楼主:
老爷机配置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