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起亚K3阅读灯,里面带的二极管是干什么呢?

楼主(2020-02-24):
难道是防止灯丝这个“”电感“”形成反向电动势??
如果是这样,那细节也太多了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当保险用,因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流是固定的,有点类似于限流电阻,但是电阻发热耗电,二极管不会。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当保险用,因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流是固定的,有点类似于限流电阻,但是电 ...

导通电流不固定啊,我见过电流太大把二极管烧了的

网友:
防止正负极装反

网友B:
缓灭时用的吧!照理不用没事!我100hz驱动,12v10a,电阻负载也没上,80%60%40%20% pwm

网友C:
我觉得是保护发光管的,汽车起动时马达有极强的反向电压,如果没有二极管保护,这个反向电压就会把发光管击穿。参考车机内部电源,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灭时用的吧!照理不用没事!我100hz驱动,12v10a,电阻负载也没上,80%60%40%20% pwm ...

这个灯还真有个缓灭功能,你说的后半句我完全不懂,只知道pwm,还有百分比,是指占空比

网友:
应该是反装,防电压冲击的

楼主:
,这个原装是卤素灯,不是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保护发光管的,汽车起动时马达有极强的反向电压,如果没有二极管保护,这个反向电压就会把发光管击 ...

但是这个灯泡是个卤素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灯泡是个卤素灯啊?

这个带天窗,是不是给天窗驱动马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