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移动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2-24):
因为修坏的鼠标,无意中发现还有一盒,内有4个USB、3个ps2鼠标。在笔记本上实验,4个USB有三个好的,一个灯不亮。3个ps2的顺便也试验一下。
结果发现:
一个一切正常。
另外两个:打开后左键、右键、滚轮都正常,但鼠标移动很慢,就是鼠标在鼠标垫上移动时,指针动的很慢,但也动,最终也能到自己的位置。
怀疑这两个是不是发光有问题?可是灯的亮度足够,不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把dpi调低一些

网友:
难道是换根线?

网友:
这个可以在设备管理里面把鼠标移动速度调一下的

网友A:
看楼主这堆鼠标应该都调不了,连ps2都有够古懂的。
dpi是越高越快。

楼主:
dpi是不是移动速度?刚刚调整以后才发现,确实问题出自这儿,开始不懂,以为是调整这儿

调整了几次无效,才发现是这儿

不过发现鼠标移动太慢的问题,是应该把这个往右调,让他加快速度就好了。。

另外,还发现:如果让这个ps2正常,usb鼠标就太快了。让usb正常,就是往左调,ps2就不能用了。

看来这个usb鼠标跟这个ps2鼠标有点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这堆鼠标应该都调不了,连ps2都有够古懂的。
dpi是越高越快。

确实,不过往右调以后都好了。看来还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这堆鼠标应该都调不了,连ps2都有够古懂的。
dpi是越高越快。

另外,我还有个大口的ps2鼠标,也有个com口的鼠标。大口的自然是不能用,当年在p2电脑上的还是什么忘记了(总之是edo的时候),com口的前些日子还拿出来实验过,XP下没问题。不过现在用的电脑虽然也有一个com口,系统确实装的win7.没再实验过。不知win7下com口鼠标是否支持

网友A:
ps2的我用过,有的很垃圾挑鼠标垫,非要黑色或深色布垫才正常,白色花色都没法用。
没有拆腾的必要,最多清洁一下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的我用过,有的很垃圾挑鼠标垫,非要黑色或深色布垫才正常,白色花色都没法用。
没有拆腾的必要,最多清 ...

还是调整速度容易。清洗透镜还更复杂些

网友:
拆开看看主控,根据型号上网查,可能才400pi

网友B:
我以为你是说移动了以后鼠标慢慢飘过去,原来是移动速度慢……以前老电脑,一个是技术达不到,一个是屏幕分辨率低不需要太高的DPI,所以鼠标的的DPI普遍都低,移动速度就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是说移动了以后鼠标慢慢飘过去,原来是移动速度慢……以前老电脑,一个是技术达不到,一个是屏幕分 ...

不是,我有个微软鼠,买了好几年了,现在就是移动慢了

网友:
有的牌子鼠标挑鼠标垫的,建议换个鼠标垫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有个微软鼠,买了好几年了,现在就是移动慢了

你的情况跟我的不一样吧?可能我的是老电脑用的,新电脑就跟不上

网友:
鼠标设计不同,所以每个鼠标接同一台电脑也是有区别的,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