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K2漏油器

楼主(2020-02-24):
前两年夏天爆热改了风扇,现在冠状病毒突袭,都待在家玩手机电脑什么的,路由器负担不起了经常假死要拔电源就好了,看大神说改固态有效说干就干吧顺便加几个屏蔽罩嘿嘿,下血本了找出多年的补品级钽电容,还有蓝宝石固态小电容尺寸没有合适的就上弯弯的凑合吧,奶奶的真他娘的有效网速都暴增100兆网速满血,不过这个漏油器2.4G有个怪毛病信号强度开100跑不满100兆,开百分之一信号强度就可以跑满了!没有设备测试都是主观感受,信号强到若分别是隔路由器两米无阻挡,一堵墙5米,三堵墙7米的测试信号强度与网速,客官们看看乐呵乐呵就行了吧。

网友:
散热器、线路板上看起来油乎乎的,果然很漏油

网友:
散热材质不好

网友A:
搞得太夸张了,我的原机没动,稳定跑了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得太夸张了,我的原机没动,稳定跑了2年。

我的也是一样,A2版本,刷了华硕固件。也是稳定运行了2年多

网友B:
给MTK芯片安装风扇,闻所未闻
百兆路由器能跑满100M网速,实在诧异

网友:
啥也没改,刷好老毛子就给我弟弟家装上,3年多了丢在沙发后面看都没人看一眼,屁事没有。

网友C:
应该是5G频率段吧
2.4G怎么可能呢?
我的手机都是显示72M,连接速率
~~~~~~~~~
估计楼主的华为手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5G频率段吧
2.4G怎么可能呢?
我的手机都是显示72M,连接速率

五阻挡情况下5G是866M,2. 4G是144M连接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MTK芯片安装风扇,闻所未闻
百兆路由器能跑满100M网速,实在诧异

当然物理极限不能突破了

网友:
很折腾。。我后来买的那个,lan1、2居然是坏的。。到手就没用过。

网友:
不漏油的路由都不是好路由

网友:
电路板都是油,果然很漏油

网友:
A1刷老毛子,3年多了,屁事没有,除了停电就没断过电,mtk用风扇就是多此一举

网友D:
我就说改完有效,好多人就不信,我也无语了,前两天我发帖还有怼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就说改完有效,好多人就不信,我也无语了,前两天我发帖还有怼我的

不是怼你,你欢喜就好
改固态就这么牛逼了,胆电容那不上天了?

网友:
同样k2刷不死鸟的,目前已经用3年多了,还行呀!我记得好像是16年前后买的斐讯k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怼你,你欢喜就好
改固态就这么牛逼了,胆电容那不上天了? ...

老铁你看看楼主这就是改的钽电容,你不能看好帖子再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怼你,你欢喜就好
改固态就这么牛逼了,胆电容那不上天了? ...

还胆电容,那字念钽,tan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你看看楼主这就是改的钽电容,你不能看好帖子再怼么!!!

没错,楼主用的是钽电容,就是上天的感觉啊,连仙女座也发来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