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玩具】伟力遥控车 1:24 拉力车 不启动 拆修一例

楼主(2020-02-24):
做工很好的一款小车,户外野地可玩拉力,室内地板可玩漂移。
疫情居家禁足期间翻出来玩,发现动不了,没反应。以为电池没电了重新充满,还是开不了机。

玩的次数不多,没有过压,电池没异常。以伟力的设计能力,这个车高度集成的电子系统还是很可靠的。
初步怀疑是拨动开关坏了。

超小型接收电调一体设计,电池额定7.4v,TO252的是5v稳压LDO,

RF是,低成本的Beken博通的2.4G通信芯片,丝印看不清,具体型号未知(猜测是BK2401,类似24L01),纯接收,未见PA。

主控是,新唐的 N79E815A 单片机,51核多外设单片机16k flash,4路输出PWM直接驱动H桥的四个臂,带ADC用来配合5mR shunt电阻检测H桥的电流,估计是做短路/堵转保护。

电调是正反面4颗MOS组成的全桥,

万用表量了下,果然是开关坏了。直接焊盘短路,反正每次关机都是拔电池线插头,更安心。

上电,灯亮,OK!

网友A:
原来是点火开关坏了啊,应急维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点火开关坏了啊,应急维修不错

春节在家没修成,连万用表都没有,

网友B:
滴点机油进去,脱电后来回拨开关半分钟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滴点机油进去,脱电后来回拨开关半分钟应该就好了

滴油洗洗,治标不治本啊。
我现在但凡看到用纯机械拨动开关的,就发怵,很多产品受成本制约,不可能用欧姆龙ALPS那些高档货,寿命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开关也可以拆开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的,反正是闲着没事折腾 不妨试试

网友C:
这类车都是电调接收一体化的,大比例的车才有独立开关、电调、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车都是电调接收一体化的,大比例的车才有独立开关、电调、接收机。

电调功率小,器件少,故障率低往死里玩也不太可能损坏,好集成。大车的电调功率大容易玩坏,独立出来比较合理。

网友:
哈哈,我有一辆一模一样的车。我买的车架子,自己做的接收器和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