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水星墙面AP(MERCURY MIAP300L)

楼主(2020-02-24):
220V供电,稳定性不太好,偶尔断流,重启后正常,配置MT7628KN(集成8M RAM)+1M ROM.貌似没得玩

***************全家福*****************

网友:
加散热可能好点

网友A:
这芯片根本就不热,不要看到ic就要别人加散热片

网友B:
这种AP直接扔了的了,找个K2刷集客都比这好,价格还便宜,才30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AP直接扔了的了,找个K2刷集客都比这好,价格还便宜,才30多而已

主要是想要装86底盒里面   不然也不会选这个了,

网友(2020-07-06):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根本就不热,不要看到ic就要别人加散热片

人家也没说一定是芯片发热啊,里边还有强弱电转换电路呢。
上个月刚装上的,主要给智能家电用,实际使用体验是确实有点热,但考虑到散热空间有限,5面都是墙体,所以即便是芯片热,加了散热片也是没啥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要装86底盒里面   不然也不会选这个了,

86面板AP有人做过测试,只能一个房间一个,而且一出房间就基本没信号
而且是2.4G 300M的(有些是千兆,但是价格也贵了)
所以我家都是客厅一个主路由(华硕、网件等,后期准备上个小米)
房间就在可定左右两面,顶多北面小房间再放个,这样全屋都有了,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2021-05-05):
基本上都是300m 一点都不够用。。。这玩意除了好看,没啥优点

网友:
确实省空间,会更加漂亮。不知道信号强度怎么样?我觉得路由器这块,软件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到兼容性和可靠性

网友(2021-10-04):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要装86底盒里面   不然也不会选这个了,

不要买300m的,至少450m,内存是被集成了,450m至少是16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6面板AP有人做过测试,只能一个房间一个,而且一出房间就基本没信号
而且是2.4G 300M的(有些是千兆,但 ...

我是混合型,弱电箱放主路由拨号交换机监控主机全部车库上装了,大厅一个路由,房间全装全千兆ap面板,夹层房,茶房也是全千兆ap面板

200平,4层全覆盖,自己住,可以说没什么网络死角了
关键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混合型,弱电箱放主路由拨号交换机监控主机全部车库上装了,大厅一个路由,房间全装全千兆ap面板,夹 ...

和我一样哈哈哈

网友(2022-01-03):
我就在房间装了一个这型号面板,金色的MIAP300L V2.0,快两年了,没觉得不妥。要求也不高,上网看看电影,下载上传些无损歌曲专辑,玩些小游戏。一根网线从大厅的路由接入,设置的无线名称和密码和大厅的路由一样,不知大伙是不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2023-12-21):
性能弱就算了,关键是散热成问题,墙都熏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