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物利用- 用闲置物品DIY了个多功能维修插座

楼主(2020-02-24):
捡了个别人不要的酒箱,琢磨着利用起来点做点啥,这段刚好有空就整了些鸡肋东西做了个维修插座,方便以后折腾。
捡来的箱子

翻出来的闲置鸡肋东西

主要是智能电表,调压器,灯泡,灯头,电扇调速开关

经过半个月断断续续的加工,最后的成品如下:

可以实现的功能

1.调压输出,可显示输出电压,背后插座可以输出调压电压,0-250V 方便非标电器特别是鼓捣岛国电器时使用。
2.面板上的旋扭有5个档位,1档直通面板上的测试插座,可以通过智能电表测量电器的交流电流和功率。
3.2-5档分别串接4个25W,60W,100W,150W灯泡,方便折腾各种功率的开关电源,面板中心的观察孔可以看到灯泡点亮与否。

制作过程接下上图

楼主:
原来鼓捣开关电源时用的串灯排插

找来块废木料,裁出面板

一阵乱挖,开孔,第一次用雕刻机,手潮,电表的孔开大了又开歪了,只好补漏片板加腻子补下

稍微打磨,贴上PVC木纹纸,这下好看了,旁边那个测试插座是用一个坏排插座改的

网友A:
怎么看都像个起爆器

网友:
导弹发射器还是火箭发射器???

网友:
功能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都像个起爆器

要被请去喝茶,怕怕。

网友:
太大了占地方,调压器用隔离变压器替代也许更实用

楼主:
翻出抽屉导轨做加强筋

安装鸡脚

内部接线

楼主:
用薄铁皮制作灯头架

修改风扇调速器选择开关,因面板较厚需要加长转轴

楼主:
完工后测试下
通电转到1档,电源绿色指示灯亮。打开背后的调压器开关,调整电压顺畅,图片是调整到110V输出

插上电烙铁,30W的

转到3,4,5档模拟下开关电源短路情况。箱内灯泡大亮,面板绿色指示灯明显变暗

全部功能达到制作预期要求。

网友:
4个25W,60W,100W,150W灯泡 怎么用?

网友:
改得很好,功能也足够了

网友:
支持一下  对于维修人员来说是好东西   普通家庭用的上的机会不多

网友:
发射密码在普京大帝身上

网友:
做的不错,我也有个类似的,我想着改成空气净化器,里面加个风扇,加个车用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