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修复电动车灯罩、仪表盘罩子的分享

楼主(2020-02-24):
话说我刚刚购入这台电动车

大家也许看到问题了吧?
对了,车灯罩子和仪表盘罩子都有很大的问题(后面的刹车系统正常)

在网上买了这个,还送砂纸320#、600#、1000#、2000#的各1/4张

好!开干!说实话,其实别人修复这类东西不用拆卸下来的,但疫情时期,不能在外面呆时间太长,安全第一,还是拆回家慢慢打磨吧。

还是拆卸下来好打磨,

好,按说明书,用粗号到细号的砂纸各仔细打磨20分钟完成,准备喷雾了

在没有紫外线的地方,
距离20公分均匀地连续往返喷雾三次
感觉有反光后凉十分钟,然后放在强烈的太阳光下爆晒20分钟后,

好!晒干后看看效果!哎哟不错哦!

随便改一下仪表盘的灯光(蓝色的光太难看了),
把蓝光LED 灯珠扣下,
拆两个白色的LED灯珠换上,搞掂!

综合评价:
就款大灯修复液还是有点效果的
打磨得越细腻,喷雾的效果!就更好!
呵呵,疫情把人闲得慌
分享完毕!

网友A:
没三个月又黄了 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三个月又黄了 我试过

第一次用,三个月后再来向大家报告使用效果哈。

网友B:
自己喷黑漆了?

网友C:
材料不行,为啥不用玻璃?

网友D:
以前我都是擦干净直接喷光油。。。。效果也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修复液,准备修复一下我的车灯,结果到了后嫌麻烦,直接让修理厂给换新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材料不行,为啥不用玻璃?

这些包括大灯很多都是异型构件自由曲面的,用玻璃做一个电车大灯约等于买一台电车用树脂精密注塑一次成型成本低百倍,发黄主要是材料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喷黑漆了?

应该是上任车主喷的黑漆。
连灯都喷了,和我说的是他喜欢黑色的,
所以就把整个车身都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都是擦干净直接喷光油。。。。效果也不错。

我也感觉这货的成份也就是光油(光漆)之类的东西,喷到手上的感觉和光油的质感很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包括大灯很多都是异型构件自由曲面的,用玻璃做一个电车大灯约等于买一台电车用树脂精密注塑 ...

对!我也觉得是,
发黄应该就是材质不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都是擦干净直接喷光油。。。。效果也不错。

光油是什么?

网友:
蓝光改白光,审美挺好的。为啥厂家喜欢用蓝光,难道是蓝光最便宜吗?喜欢白光,橙光黄光还有黄绿光

网友F:
这车颜色是不是收的没证的二手车,这才是黑车啊,不怕交警查吗?

网友D:
油漆店卖的一种清漆。光油是一种合成树脂,现通常是指表面透明清漆,有基料和助剂等做成,不加任何颜料,成膜后油光发亮,俗称叫清漆,有UV光油与PU光油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三个月又黄了 我试过

那是没打磨彻底,或者塑料本身老化严重,我的车灯这样处理有2年没变色

网友G:
骑这车小心戴大盖帽的啊,注意安全,刹车灯光一定都要调整好了,这车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漆店卖的一种清漆。光油是一种合成树脂,现通常是指表面透明清漆,有基料和助剂等做成,不加任何颜料,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车颜色是不是收的没证的二手车,这才是黑车啊,不怕交警查吗?

车主说是自己也是买的二手车,现在的这种二手三手电动车比较少手续齐全的了,放在地铁口几天没锁都没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骑这车小心戴大盖帽的啊,注意安全,刹车灯光一定都要调整好了,这车太重了 ...

骑这种车必须的要带头盔,不带的话,交警就会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