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逛tb发现了一款不接触就可以导电的东西,是智商税还是牛逼技术?

楼主(2020-02-24):
我屏蔽了所有产品信息,避免误解

产品是这么个东西:

我问客服全自动的是怎么去除静电的,客服这么回答:

如果能无接触降低对面物体的电压,这东西改良改良,挂个蓄电池是不是可以隔空充电了?

是智商税还是牛逼技术?

网友:
不接地哪来的回路,里边自带黑洞么~

网友:
我觉得忽悠人,最多是导电橡胶,金属的部分里面可能有一颗指示灯和电池,触发芯片等。

网友:
智商税,无需电池(单片机不用供电。(用静电?))智商税产品。

网友:
不是说了95%么?

网友:
这下知道大部分中国人的文化水平了吧,
而且工商局和质监局之类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判断真假。

网友A:
没啥用,记得B站有国外UP评测过这玩意,好像是个伊朗人

网友:
买来拆开看看被

网友:
运算......哈哈笑死我了

网友:
不接触当然也可以导电。方法是电离气体,让气体导电。电离的方法一般有高压放电,高能射线辐射。这里如果不用高压放电,也可以用放射性材料产生射线。当然用放射性材料是有风险的,一般都是在没人的地方使用,并且用铅把装置屏蔽起来。业余当然也有人什么也不屏蔽,长时间使用会得放射病的。再有就是完全没有作用,收智商税的。

网友B:
看的我都想买一只了,在家静电太大了,摸铁东西都会被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大家在老站讨论过,其实里面就是一颗电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4441
http://bbs.myd ...

太好了,就是想看看这个东西,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我都想买一只了,在家静电太大了,摸铁东西都会被电……

我是是摸啥东西都会被电一下,逛淘宝本来想买一个防静电的啥玩意。被客服回答劝退了。感觉是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记得B站有国外UP评测过这玩意,好像是个伊朗人

你说的应该是Mehdi Sadaghdar,人送外号:伊朗唐马儒,专门讲电学方面的知识(也经常被电)

网友:
感觉在忽悠人,象地摊上卖的节电器

网友:
我都是先让大拇指挨一下电,反正在有准备的前提下,用防御最高的部位先挨一下,简单高效

网友:
快把法拉弟的棺材板压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是摸啥东西都会被电一下,逛淘宝本来想买一个防静电的啥玩意。被客服回答劝退了。感觉是智商税 ...

几块钱一个的钥匙扣式放电笔挺好用的,穿化纤衣服试过,先拿放电笔接触门把手,再手摸就不挨电了

网友:
哈哈哈  店家的讲解也是NB  而且楼主也有闲心跟他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