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最新版优信12V/6A电瓶充电器,蓝色,求点评

楼主(2020-02-24):
某宝买的,历时三天收货。手贱开拆

外包装,不知道以前的包装什么样子,感觉跟45元售价基本相符

空载电压

电路板,感觉还比较整齐,缺少一个三极管散热片,自己补上了,还缺少一个R13电阻,有没有大师知道阻值和对应的功能?

屏幕板,同样缺少R13、R14两颗电阻,求指点阻值和对应功能

工作状态,屏幕会滚动显示充电电压、电流、已充电量和电池容量。

第一次发帖,一直在看,从大学看到现在,10年了啊~

网友A:
摩托车电瓶用的,给汽车电瓶充电太慢了。

网友B:
还以为是淘宝优信电子呢。

网友C:
用在汽车电瓶补充电效果很好

网友D:
万年不变的外壳,买过这牌子的,无电压表头,20不到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电瓶用的,给汽车电瓶充电太慢了。

要冲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淘宝优信电子呢。

什么意思啊,优信电子的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在汽车电瓶补充电效果很好

充了下,感觉马马虎虎,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年不变的外壳,买过这牌子的,无电压表头,20不到包邮

是说他不好吗

网友E:
多少米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米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45块钱,含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米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淘宝上搜“优信12V 6A数显充电器”  45.68元包邮。

网友F:
6A电流看起来不大像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电瓶用的,给汽车电瓶充电太慢了。

6A ok了,最好不要太急,静态的铅酸电池要尽量避免大电流充的。小车的电池顶多就80AH,铅酸电标准充电应该是20小时率。如果是应急的话6A充电电流也可以接受,毕竟电池亏电后速度高于10小时率都是对静态电池没有好处的。运行中的汽车除外,电池会振动除泡。
充大货车的200AH铅酸电池除外。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优信电子的更好吗?

优信电子是卖配件的店,很多坛友都在他家买零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6A ok了,最好不要太急,静态的铅酸电池要尽量避免大电流充的。小车的电池顶多就80AH,铅酸电标准充电应该 ...

接上汽车电瓶,显示还有80%,冲了5小时,没啥大变化,只是电流降到2A,要冲多久才算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优信电子是卖配件的店,很多坛友都在他家买零件,模块

嗯嗯,看到了,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6A电流看起来不大像啊。。。。。

怎么量,能直接串联电流表吗

网友(2021-03-04):
你好,楼主这个Q2 那个叫什么呢,我的这个断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买不到配件哈,想买个换回去

网友:
这个叫什么呢,我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