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b250m上9900es完美,分享全自动魔改bios工具

楼主(2020-02-24):
朋友的7700,性能不够,所以交给我升级。
实际上所有的100、200主板魔改bios都可以上8/9代。
现在es的9900很便宜,比7700还便宜,所以就不收钱,免费提高一倍性能。
魔改bios的工具共享给大家,什么都不要操作,全自动完成。

记得U0 P0 R0的一定要贴好屏蔽贴,装上保险起见测一下CPU供电的电阻,
一般是几欧,不会小于1欧,以防短路烧主板。

楼主:
上一个我自己用的9900kes的分数

网友:
被苏妈 AMD YES 全家秒的现况下,牙膏厂的U是一天比一天不值钱了

网友A:
9900se来个链接呗。。这个跟E5的8核16线程对比,E5的1000块左右的是不是把这个秒成渣,还是E5被秒成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00se来个链接呗。。这个跟E5的8核16线程对比,E5的1000块左右的是不是把这个秒成渣,还是E5被秒成渣? ...

象棋两万五,其它自己品
kes的话随便超超象棋三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象棋两万五,其它自己品
kes的话随便超超象棋三万+

如果是两千块的E5是不是就把9900SE秒成渣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两千块的E5是不是就把9900SE秒成渣了呢。。。

单核e5不行,9900kes两千块,单核5.0随便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核e5不行,9900kes两千块,单核5.0随便超

9900se两千块的话,那是真香了。。。香。。。来个链接呗。。

然后,这个E5不知道啥型号,默认主频就是4.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00se两千块的话,那是真香了。。。香。。。来个链接呗。。

然后,这个E5不知道啥型号,默认主频就是4. ...

啥e5只有6核的???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啊!附件能麻烦发个链接什么的吗?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啊!附件能麻烦发个链接什么的吗?谢谢啊!

留邮箱免费发

网友:
发个给我 329634050@qq.com

网友C(2020-05-09):
问一下楼主有没有遇到过不定时死机的情况 我这里有好几片技嘉用一键工具改完的刷上 p0r0的u 会不定时死机 9900es会死 然后9600kf也有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有没有遇到过不定时死机的情况 我这里有好几片技嘉用一键工具改完的刷上 p0r0的u 会不定时死机 9 ...

我朋友没有反应电脑有问题 有可能你主板供电不足

网友:
手机上点错,扣了35m。

网友:
2451790986@qq.com 求转发一份
这么积分,可是要破产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00se两千块的话,那是真香了。。。香。。。来个链接呗。。

然后,这个E5不知道啥型号,默认主频就是4. ...

是不是翻车了

网友D:
大附件这里能否挂某盘?我记得我曾经发过某盘的链接作为附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附件这里能否挂某盘?我记得我曾经发过某盘的链接作为附件下载

留邮箱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