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旋转编码开关,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2-24):
今天拆一个无段落感的旋转编码器

底下四个固定脚翘起来就开了

一个码盘,加一个底座

触头

这个单个小触头跟中间的公共端连接

旁边的接上拉电阻给单片机检测

具体原理是

网友:
弱上拉的情况下加105就检测不到快速旋转了,102或103够了

网友:
不加也可以,软件去抖

网友:
这就是个矛盾,电容大了,波形就没有了

网友(2025-07-31):
俩滑环应该一个长一个短,形成一个超前一个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