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用表的电压是多少合适呢?

楼主(2020-02-24):
又没电了准备换个电池,看万用表用的都是9V的电池。我只知道电压不够测出来肯定不准,
比如8V的电池就没法用了,我准备用3.7V锂电池加升压板,我觉得应该比9V高一点比较好吧
我想问问万用表的电池电压在多少范围内测出来的结果都是准确的?升压板输出是不是必须9V,另外如果升压板输出电压有波动的话会不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好可怜没人回复,你也是懒,论坛里新站老站至少有百把篇文章说这个东西,你也不搜搜看,,还好我闲,,
https://www.mydigit.cn/search.ph ... hsubmit=yes&kw=万用表电池

楼主:
先谢谢你,其实我搜过啊,文章是很多,我翻了不少,可是基本没人说清楚我问的问题啊。很多人就是两个电池串联,这样最高也就8v,我那个表8v就显示电量不足已经不准了。有几个用升压的也没有具体的说说效果啥的,看来我只能自己研究下

网友:
不同的表,低压的阈值是不一样的,这个需要你自己测试手里的万用表才能知道,有些表出现电池低压报警图标还能正常工作,有的表就不能,读数不准了。

假设万用表在8v出现低压报警图标,我一般会把升压板的输出调到8.5v左右,升压板压差越低锂电池的续航也越久。

网友:
胜利890我两串锂电可以用很久很久。。。。

网友:
看你的表了,我以前那个胜利VC890,貌似7-8V都没问题, 2串锂电可直接供电,

感觉升压方案不太理想,会折腾的话可以研究下万用表内部的供电电路,看看能不能用4.2V锂电直接改造下,

现在换了表,直接2节AA电池,可以改镍氢了

网友:
我的万用表7.6V以下才出电池符号,现在用3.7V升9V好几年了,太省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其实我搜过啊,文章是很多,我翻了不少,可是基本没人说清楚我问的问题啊。很多人就是两个电池串 ...

把你的表型号图片发出来,说不定有坛友用一样的,改造过。

网友(2023-01-13):
我的M890D电压大于6.5V就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