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一下场效应管的厂家性能 参数或代用型号

楼主(2020-02-24):
请问一下场效应管的厂家性能 参数或代用型号
公牛电源插座上的usb板

麻烦各位高手帮忙找场效应管的厂家,性能 ,参数,或代用型号
型号SVF7N65CK

网友:
看了你其他贴子,你应该不是小白啊,淘宝7n65走起,或者更大的也可以,只要电流大于7A,耐压大于650V就行!

网友:
高压mos管 7A650V

网友A:
7A 650V,只要耐压达到要求,电流可以大点没关系的,最低不能低于7A就行了,

网友B:
7A650V的馆子,不用查资料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A 650V,只要耐压达到要求,电流可以大点没关系的,最低不能低于7A就行了, ...

是了,谢谢高手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7A650V的馆子,不用查资料 了。。。。。

是了,谢谢高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