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自封LGA60颗粒定义疑问

楼主(2020-02-24):
固态如图,颗粒编号为FA64B08UCM1-47 LGA60封装

本来是以为固件怪了,想修复一下固件的,但是读取ID时发现读不出

已经加焊过,结果没变

SATA直连跟1153E转接都试过都读不出
在此之前成功读取ID并修复好一块固件损坏的东芝Q300(同款主控)
可以排除连接跟软件方面的的问题

那么应该是颗粒或者主控有问题吧?所以我想拆下来上U盘板看看
但是无奈LGA60定义太多,不清楚要用那种U盘板,特来求助各位

网友:
纯属学习来了!

网友A:
这个是普通的LGA60脚位,这板子很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普通的LGA60脚位,这板子很好买到

请问是以前902E的那种LGA6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以前902E的那种LGA60吗

IS903也有LGA60的,淘宝现在35一个,有点贵

网友B:
遇到过金士顿的自封60,就是普通引脚,倒是闪迪的要多加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金士顿的自封60,就是普通引脚,倒是闪迪的要多加小心

嗯,这个板子后来闲鱼卖了,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