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燃气热水器的排风扇能做什么呢?

楼主(2020-02-24):
很早以前扔的热水器里面拆的,一直没扔,但是也一直没用,

网友A:
拆电机改成台钻

网友B:
直接用来当排风那多强啊

网友C:
涡轮风扇一个,可以当换气扇,焊接的时候用来抽风也不错

网友D:
鼓风机,烧火用

网友:
卖了换顿饭吃

网友:
鼓风机 吹炉子  要不改改 搞成通风

网友:
可以改成吸焊锡烟,去掉风机部分改台磨。再不行拆转子,用金刚石开孔器给转子挖空,上小喇叭磁石或钕铁硼等永磁体,改成一个发电机玩玩。

网友:
烧烤的时候用来点碳,非常好用

网友E:
前头加加热器当风枪

网友F:
可以用来做新风系统

网友:
装到卫生间排气用吧

网友:
这可是耐热的,可以用在有温度的地方~~一般风扇做不到的

网友:
叶片有点像铁的,可以耐高温,不过震动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机改成台钻

8w估计功率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来当排风那多强啊

关键是屋里没有需要排风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涡轮风扇一个,可以当换气扇,焊接的时候用来抽风也不错

太大了,再说咱也没有工作台,平常焊东西都是用嘴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鼓风机,烧火用

没有烧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来做新风系统

那就变成大工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头加加热器当风枪

这风枪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