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22包邮的无线监控

楼主(2020-02-24):
拼多多22包邮,带云台,当拆机玩了
先看效果,近景

远景

拆底板,一个步进电机

又一个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wifi

这根线连到摄像头里面

芯片型号不好拍

前灯板,包括光感

居然还用弹簧来压紧

线连接的是滤镜切换线圈,日间滤镜和夜间滤镜切换,两个步进电机,说实话22块钱这些东西,厂家的成本真够?这个滤镜切换实在出乎意料

网友A:
买值了挂链接

网友:
这种便宜货分辨率不怎么样,拍的图像很模糊的,没有1080P的清晰,一分钱一分货,我买过一个然后就后悔了,特别是夜视,比1080P的差远了

网友B:
改WiFi小车走一波  直接利用原机设计的控制电机前后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WiFi小车走一波  直接利用原机设计的控制电机前后左右

一个启动 卡了电机,直接烧了驱动

网友:
什么牌子的,好用不?

网友:
可以拆点监控用的镜头,红外切换器等维修零件。

网友C:
求链接求链接给我

楼主:
就拼多多里最便宜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链接求链接给我

看我下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值了挂链接

值不值反正我是拆了两个电机,用起来的话,画面不是很清楚

网友:
二十多块钱也就两个肉烧饼的价,少吃一口出来啦~
中国民用科技走入歧途,这价格怎么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