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来电充电宝 还是没人破解么

楼主(2020-02-24):
来电充电宝 还是没人破解么

网友:
我的世界只有你懂

网友:
拆电池吧,专用的二合一芯片,看上去是i2c通信的

网友:
找下那个集成块的文档,看看怎样能输出。或者直接换个控制板。

网友:
把那个OB2112换一个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29):
老哥,我看了你破解充电宝的帖子,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麻烦看见加我一下 in-popo

网友(2022-04-12):
淘宝上买一个新的OB2112换上去能用吗?

网友(2024-04-11):
我手里也有2人不会破,求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