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坚持不了1分钟的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0-02-24):
2013年买的笔记本,到了今天,笔记本电池实在坚持不了3分钟了。也不知是电池保养不当寿命折损了还是电池芯片保护。
只用适配器,万一突然断电,那不是前功尽弃?!好阔怕!
某宝上65块大洋买了个匹配笔记本型号的的非原装全新电池,到货后试了下还不错,轻度使用一个小时没问题。

原来的笔记本电池,拆!(其实这是个库存半年的拆机皂片)

14.8V,2550mAh,38Wh。也就是四节18650.XX株式会社,应该是日本电池吧?

刀枪棍棒齐上阵,破拆。
电池原来是韩产的。

假装看懂了,这是管理电路。还有两个温度传感器

拆出来拍Pose留念
准备量电压

四节串联,总电压15.23V。那电量也不至于坚持不了三分钟啊,看来是管理电路管太多了。
四节电池里有个高个子,高了0.06V.挑出来,其余三节电压相同的,被我串联起来做电子琴电池了
拆解完毕!

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其他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829虽有了方法,懒癌,目前尚未动手解决。

网友:
拆电池最怕拆到电压一致性很好地  几乎都没多少容量了

网友:
为何电脑上不行,拆不来的电池还嘣有劲呢?有些甚至十几年前的电池拆出个别几节来,充电量也还足足的

网友:
有的保护板限制循环次数

网友:
宏碁的笔记本吧,我的也不行了,想用充电宝的电池替换

网友:
不经用的笔记本电池一般都是内阻变大了,用在电流不大的地方,比如充电的手电台灯风扇电蚊拍什么的上面还是不错的,甚至比原装的还经用

网友:
同款万用表路过

网友A:
只怕保护板上面那个管理芯片是 BQ30Z55单片机,如果真是这个BQ30Z55单片机的话就别想了,电池电极离开保护板立马就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怕保护板上面那个管理芯片是 BQ30Z55单片机,如果真是这个BQ30Z55单片机的话就别想了,电池电极离开保护 ...

放大仔细辨认了下,果然是BQ30Z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