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终于上当了

楼主(2020-02-24):
年前在拼夕夕上看到一个250G/USB3.0 /U盘搞活动,很高兴买一个玩儿。收到货后,用360U盘检测工具,简单试了一试,感觉问题不大,还能用。近日,拷贝了几个大文件,在其他计算机上竟然不能用!随即产生怀疑,赶紧回家: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45  ,竟然无法NTFS格式化,只能FAT32格式化,而且,很慢!随后,用U盘量产工具检测并量产,结果是:29.3G的USB2.0的U盘!网上再找奸商,竟然下架了。这里,想咨询各位高手:奸商是怎么做到的,竟然骗过了360,呵呵!

网友A:
扩容量产工具有的有一个选项:过360:lol:

360的工具是9成检测不出扩容盘的,然后还动不动把足容盘检测为扩容盘,360是女干商专用检测工具(其他类似检测方式的也一样检测不出,要测试就全盘写入的那种测试方式,若要用存文件的方式测试,应存入后重启电脑再打开U盘内文件查看,不然打开的是电脑硬盘里的缓存数据),U盘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低价买足容的车不多

网友:
250GB? 算下来怎么都不可能有249吧?  加上内部格式化什么的有240都不得了  拼夕夕 也敢买 再说了你那价格就不是正常价格 拆机看看说不定还是个tlc    黑片什么的

网友:
估计是楼主贪便宜买的,PDD的便宜东西敢买。

网友:
360那个只有那个红字是正确的

网友:
俺当初买了个16G  3.0的花了俺一百三十几........不知大哥你这个........

网友:
虽然是360,但是360人家说了,鉴定结果,仅供参考,意思就是,不作为正确的证据,

网友:
今天刚在淘宝刚申请了一个退款不退货,年前买的号称512G的 金士顿U盘,买的时候就知道肯定是扩容的,前天刚到手,测了下是64G的,今天上淘宝看也下架了,直接申请了退款不退货,结果淘宝秒退,估计被人举报太多了,淘宝直接判定为假货,拆开看了,主控室芯邦2199,闪存为MT29F512G08EBHAF,正在量产,零元得一个64G的USB2.0 U盘也不错!

网友:
360你也信,我电脑从来不装360任何东西。

网友:
360也就那样,U盘还是专业软件测试比较好。

网友:
楼主都四段了,怎么比我还菜啊?这个外形的惠普U盘十之八九都是假的,还有能骗过360检测的扩容U盘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看价格就知道真假了,检测软件没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量产工具有的有一个选项:过360

360的工具是9成检测不出扩容盘的,然后还动不动把足容盘检测为扩 ...

如果是360显示扩容盘的话就能收藏了,我保证不是扩容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楼主都4级了,怎么比我这个2级的还菜?

网友B:
是啊是啊,菜菜才用360

网友:
百分百的扩容盘。一般有239G左右的是256G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是啊,菜菜才用360

手里有几个U盘,看人家说的活动结束后,马上恢复200多元的价格,心动了,上当了!呵呵。。。。。。

网友:
我在X东上看过,256G的U盘,贵的吓人,而且还非常厚。等以后技术更成熟了,或许就能买到即便宜又是大容量的U盘。以目前现阶段的技术还是贵贵。

网友:
哈哈哈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
竟然不知360还有u盘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