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raid Nas 三合一安装包(自动获取Flash GUID)下载及详细安装教程

楼主(2020-02-24):
Unraid Server Pro (3合1) 安装包及详细安装教程 (源创)期待加精

一、Unraid 三合一辅助安装工具的主要亮点:

1. 最新版的unraid Server 6.8.1 及中文汉化包(Nas Vms虚拟机 Docker容器 Apps应用 一网打尽)
    Unraid安装包及注册工具 汉化包均来自于论坛及网上搜索,属于原作者。我主要是制作了自动化辅助工具。一步制作好安装盘
2. 独创的辅助工具,将制作启动盘、获取Flash GUID、生成Key 、汉化  4个步骤集中在一起。方便快捷
3. 无须将U盘启动盘插到Unraid电脑启动安装并连接到官网才能获取Flash GUID, 在制作启动时直接就可获取GUID。 节省很多时间。
4. 相关使用帮助与教程 及故障排除FAQ。协助你成功制作启动盘,并安装成功
   619493
   即在windows电脑一步直接完成Unraid Server 启动盘的制作,无须多次在多台电脑来回折腾。方便高效

二、先介绍一下Unraid Server 是什么

1)Unraid是什么?

Unraid®除了有强大的NAS功能外,还能够充当应用程序服务器和虚拟机主机。Unraid会从USB闪存设备安装并从中引导,然后加载到根RAM文件系统中。通过使用具有最新硬件驱动程序的现代Linux内核,Unraid可以在几乎任何64位系统(x86_64)上运行,并且系统内存消耗最少。Unraid系统管理是通过直观的Web界面操作。 灵活性。可扩展性。模块化。

2)Unraid功能的三个核心部分

Unraid的功能分为三个核心部分:软件定义的NAS,应用程序服务器(Docker容器 Apps) 和 本地化的虚拟化(Vms)
即同时拥有 Nas  Docker  虚拟机 功能,而且不挑硬盘。

三、Unraid 官网相关文档:

帮助文档(中文)   :http://www.52help.net/book/unraid/
源创教程(中文):http://www.52help.net/book/myunraid/
官方网址 (英文):https://unraid.net/
官方文档 (英文):https://wiki.unraid.net/UnRAID_Wiki

四、unraid server启动盘详细制作过程如下,总结一下主要几个关键步骤:

1)当然是先下载unRaid Server Pro 6.8.1 开心版三合一安装包及辅助工具

蓝奏网盘高速下载安装包: https://www.lanzous.com/b00z98h3i新来论坛,积分不够,赚点积分。 5M币 购买后 可见 网盘密码  谢谢大家。

因云盘不支持, 下载后, 请将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A.rar 修改为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part1.rar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B.rar 修改为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part2.rar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C.rar 修改为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part3.rar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D.rar 修改为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part4.rar
然后打开任何一个 文件即可解压了。

2)unRaidServer 6.8.1 启动优盘制作 及详细安装步骤要点,以及经验总结
    a. 如果U盘有数据,先进行备份,再清空
    b. 修改U盘的卷标为大写的:UNRAID   或格式化U盘时也可设定
        619494
    c.先将压缩包解压后的所有文件 复制到 U盘根目录
         然后 右键 UnraidTool.exe  用管理员身份执行
         619495
   d. 在弹出的程序窗口
       619496
        分别 单击 1,2,3  按钮即可 (判断提示),第3个按钮,如不汉化可不单击。
        完成后把优盘拔下来,插到要安装电脑上 设置优盘启动即可。

五、Unraid Server 启动时有4种启动方式可供选择:
      一般选择第2种即可
      Unraid Os : 命令行式文字界面      (以后选择这种即可)
      Unraid OS GUI Mode: 带GUI网页界面的方式 (第一次安装可选择这种)
      Unraid OS Safe Mode(no plugins, no GUI: 不带GUI网页界面也不启动插件的方式
      Unraid OS GUI Safe Mode(no plugins): 带GUI网页界面但不启动插件的方式

     如果选择第2项启动方式,则启动后大约 1--5分钟就进到登录界面,用户名为root, 密码为空 就可进入Web Gui管理界面了
     如果选择第1项启动方式,则启动后会显示 Unraid Server的IP, 在另一台电脑输入  http://IP地址,就进到登录界面,用户名为root, 密码为空 就可进入Web Gui管理界面了

如果以上的方法不行,才需要使用以下 的手机方式尝试,否则跳过下面手工制作启动盘的步骤

手工制作启动盘
1.尽量使用真正U盘,不要读卡器+TF卡,优盘容量要大于1G
2.优盘请先格式化为 Fat32 分区,U盘名称改为 UNRAID  (大写)
3.将压缩包解压出来,将整个目录所有文件复制到U盘
4.用管理员身份运行U盘上的 make_bootable.bat  这样就可设置U盘可以启动
   提示选择 Y/N  选择 Y,  如出错,则建议用win7 系统 右键管理员身份执行这个文件
5. 将优盘插入要安装UnRaid的电脑USB接口,设置U盘启动或选择U盘启动
6. 开机时可选择默认第1项(命令界面) 或第2项 (带UI界面),如不选择 ,2秒后自动加载第1项
7. 如果正常的话,最后会显示启动完成,显示Unraid的版本号,并显示ipv4的IP地址
   如选择第2项 图形UI界面,需要输入 root 用户名,密码为空,登录后自动打开 unraid webUi 管理界面
8.在其他电脑网页输入刚才的IP,如http://192.168.0.114   进去后,提示激活,这时候不要选择试用,记录下来U盘Flash GUID即可
9.关机拔下优盘 将优盘插入其它电脑,进入命令行界面(管理员身份)如win10 不行,建议win7,输入 keymaker 你的GUID ,把生成的key文件复制到config目录 下

六、安装后的使用界面

619497

619498

619499
619500
619502
619501

安装包高速下载:

购买主题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10 家元 才能浏览

楼主:
先占上一楼,教程有新的更新时,再补充更多内容上来。自己先熟悉一下Unraid 安装各种相关Docker插件。再来介绍更多好的 适合 Unraid 的 插件。
不过官方文档是英文的,看起来没有中文顺畅。要点时间。

补充内容 (2020-2-27 21:01):
请 一定看说明
因云盘不支持, 下载后, 请将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A.rar 修改为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part1.rar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B.rar 。。

网友A:
下载了多次解压出错,

网友B:
重启后还要选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后还要选2吗?

1, 2 都可以,但一般你都是远程使用。所以选 1就可以了,2多了web gui 界面

网友:
文件解压出错啊

网友:
这个数据读写对CPU要求比较高,CPU性能低的不适合装

网友:
这个系统吃配置吗?n270d525之类的能不能流畅玩耍?装的系统时间长不长?虚拟机再装个爱快可以吗?

网友:
貌似发现了一个新玩具,可以弄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多次解压出错,

解压失败的朋友 请看一下前面的说明哦。里面有讲到要改名

因云盘不支持, 下载后, 请将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A.rar 修改为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part1.rar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B.rar 修改为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part2.rar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C.rar 修改为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part3.rar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D.rar 修改为 unRAIDServer-6.8.1-x86_64_k_fu11.part4.rar
然后打开任何一个 文件即可解压了。

另 winrar 版本不能太低哦。

有关使用和安装过程 请详细看贴子内容 或 里面的官网中文帮助

可以使用三合一工具安装,也可手工命令行安装

网友:
这个系统居然不支持D525处理器啊,我安装了一下,提示需要X86-64处理器,而我的仅仅是i686处理器,请更换处理器。

网友C:
很想自己diy一个nas,但是感觉好复杂,买的话黑群晖现在价格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想自己diy一个nas,但是感觉好复杂,买的话黑群晖现在价格也不低。。。。。 ...

黑群晖价格不高吧,只是折腾要时间。

网友:
谢谢大佬,已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