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公模20v电动扳手,看了前两天论坛的介绍买的,然后有两个严重的问题

楼主(2020-02-24):
       废话不多说,扳手1688上购买,87.5元包邮到手的,到手立即拆机和日本评测的差不多使用时遇见了问题,我有两块电池,一块是自己组的三星25r电芯做的电池,一块是杂牌电池,杂牌电池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自己组的电池,慢速空转可以正常转,有时突然快速空转电扳手就没反应了,而且扳手上面的按钮都不显示了,就像是断电一样,根本不能螺丝,一拧螺丝就断电。但是自己组电池用在电锤上可以正常工作,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价格美丽,
主轴晃不晃?

网友B:
是不是瞬间电流过载了,保护板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瞬间电流过载了,保护板保护了

会不会是MOS管坏了,另一块电池正常工作的

网友C:
应该是大电流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美丽,
主轴晃不晃?

不晃啊, 工作起来也比较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大电流保护了

这个要怎么解决,另一块电池怎么不保护,难道这个保护板,不好吗

网友:
那家买的我下单后一直不发货

网友D:
2块保护板不同    一块3脚   另一块4脚

网友:
87.5元不带电池的?那不如买个90多元全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块保护板不同    一块3脚   另一块4脚

但是只用刀两个脚呀,换MOS管会不会解决问题 ?我直接飞线,跳过mos管  正常

网友E:
是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F:
板子上最大的一个电阻 短接或是并联一个阻值差不多的电阻 这是检流电阻 也就几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上最大的一个电阻 短接或是并联一个阻值差不多的电阻 这是检流电阻 也就几毫欧 ...

请高手指点,可否在最后一图中画个圈,是不是R16的地方再配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动力电池?

三星25R电池

网友:
pm个连接地址看看,谢谢

网友:
这玩意家用怎么样

网友:
应该是瞬间电流太大了,所以驱动板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