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对讲机座充改装成多种对讲机能用

楼主(2020-02-24):
原来的对讲机座充只有充一种对讲机。因为触点的正负极为固定的,而各种对讲机的触点位置正好相反,因此把此座充改为可变换正负极触点的座充!

网友(2021-07-15):
为什么我的座充测量输出是5V,但是给4.2V的锂电池充电,还会变灯。不知道这个5V会不会过充,对讲机电池里面只有单电芯,不带保护板

网友:
4.2v的对讲机,不如改成以前的万能充,有自动识别

网友:
加个整流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