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把两个容量相差不大的电池串联用可以吗

楼主(2020-02-24):
有两个手机电池

两个电池 一个1300mah 一个1280mah
打算串联给8.4V的电动玩具车供电
但是两个电池差20mah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A:
给玩具车用没有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玩具车用没有问题的啊!

是不是充电的时候得分开充电 用的时候在接成串联8.4V

网友:
容量小的容易过冲、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充电的时候得分开充电 用的时候在接成串联8.4V

应该要均衡充电,直接串联充电容易充坏

网友B:
小电流放电没问题 我串联俩不一样的给万用表 用完了切换成并联 充电也是

网友:
容量一样的内阻也不一定一样,
不过我经常这样干,要求不高的地方能用,只是充电会分开充电。

网友:
反正吃灰也可能会坏,不如发挥余热

网友:
没有问题的。我这个是淘汰的cect手机电池不行了,只能听喜马拉雅小说,后面加了两块小米电池和一块联想电池,用了有两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
有保护板保护绝对可以用。1280ma那个放完电就保护断开了。

网友:
不用看了,酷派的应该是实标,旁边那个有1000都笑了,两个电池保留保护板,充电的时候单独充,充满再串联用。

网友:
废物改造无所谓的,充电电流小一点,直接串连充电吧,估计容量也不足了。  要是电动车,动力电池,那就要挑选一致性好点的了。

网友:
单独充电就行

网友:
没事,反正是渣渣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放电没问题 我串联俩不一样的给万用表 用完了切换成并联 充电也是

请问,怎么实现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