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伟0~75V可调电源 用来热 热水

楼主(2020-02-24):
明伟可调电源

网友A:
5瓦的电阻被你整成了65瓦用,牛逼
再咨询下楼主的前面板是用什么做的?电源改装之前那个位置是不是一排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瓦的电阻被你整成了65瓦用,牛逼
再咨询下楼主的前面板是用什么做的?电源改装之前那个位置是不是一排端子 ...

应该是在商家处买的套件,带面板

网友C:
我改了一个50V还没完工,电压能调了,就是拆了那排段子,不知道用什么去遮,想用3d打印机打一个,但懒癌犯了停工2个月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商家处买的套件,带面板

是啊  没有面板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了一个50V还没完工,电压能调了,就是拆了那排段子,不知道用什么去遮,想用3d打印机打一个,但懒癌犯 ...

淘宝2块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了一个50V还没完工,电压能调了,就是拆了那排段子,不知道用什么去遮,想用3d打印机打一个,但懒癌犯 ...

不想买自己做也可以啊  我发的第一个贴子 的面板就是自己做的啊

网友:
自来水不行,要变压器油,我上次也用这方法接电池容量测试仪,结果时间长,一条腿腐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