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新品即故障”的奥克斯AUX-YD6005蒸熨机

楼主(2020-02-29):
别人的,说一次都没用过就坏了,是为“新品即故障”。忘了问故障现象,也没通电试,直接拆了分享结构、查找故障点吧。
产品信息

产品及附件(注水量杯没带来)
大大的品牌标识
唯一的操作开关(透明边框下有橙、绿色氖泡指示灯)
仰卧照
产品标签。功率1000W
6个蒸汽孔,渐变径弧形分布
对付深色衣物、衣絮时,可卡上熨刷配件

拆卸水箱

按下按钮接通开关,机器的负载电阻居然显示兆级阻值,有点意外(原因见最后)
拆壳

万用表测量,寻找故障点。
水泵绕组阻值正常
开关阻值正常
温控器藏在这儿
温控器阻值正常
加热器接线柱在线束后方
加热器阻值也正常
故障在温度保险及其连线,拆出确认仅温度保险断路了

保险参数。
没有备件,待快递正常了再网购修复吧。不妨顺便了解一下各部详情

最小蒸汽孔内的残留物,和最大蒸汽孔壁上的附着物,系试机残留水腐蚀加热器铸铝壳形成。类似白色、疏松的氢氧化铝凝胶状,用牙签即可轻松剔除。既然不是水垢,看来还真没使用过。

拆出双金属片常通温控器

典型的膜式泵外观结构

水泵供电回路,串了个热缩管包着的元件
懒得拆开看了,用表判断一下

依测量结果,应该是玻封二极管4148之类。拆解前,按下开关出现的6M多电阻,就是它在电阻档正置引起(当时大意,没测反置电阻)
故障找到,只等网购替件修复。蒸熨机结构和细部展示也已足够,散了继续拽年尾吧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新品去售后啊   话说这个牌子给我的感觉一直不太好

网友B:
看标题,我以为是蒸熨衣物用的。进来一看,原来是给美眉们去皱用的。。。。。

网友C:
估计是干烧后温度太高给熔断的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品去售后啊   话说这个牌子给我的感觉一直不太好

感觉这个牌子什么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干烧后温度太高给熔断的
等牙膏ing

温度保险216度,加热器限温温控器155度,理论上应该是意外损坏,不是干烧

网友:
谢谢拆解欣赏.

网友:
有保护就行。。。

这玩意有的厂放单片机了。。。用机械温控器控制成本也不低,而且没法根据升温速度判断干烧。。。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保险216度,加热器限温温控器155度,理论上应该是意外损坏,不是干烧 ...

温度有惯性,就算表面155度精确断开了,内部电阻丝温度高,还会继续传热,表面温度还是会继续升高的

网友:
这个牌子已经臭了,我也是买了奥克斯热水器,结果一周就坏了,拆开一看是工作人员把铜管螺丝拧断了,导致温度探头变形,,开机就提示温度错误,售后让师傅上门,维修师傅说不是厂家责任,非要收钱,联系售后,售后说以维修师傅说的为准。

网友D:
熨烫机最好用纯净水,省得里面结垢。

网友:
拆解详细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熨烫机最好用纯净水,省得里面结垢。

说得对,以前碰到的坏的基本都是垢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我以为是蒸熨衣物用的。进来一看,原来是给美眉们去皱用的。。。。。 ...

去皱带去皮了

网友:
真不错 太详细了

网友:
好像只能用纯净水,水龙头的水容易积水减,堵住后喷不出,有些会出现摩托车发动机怠速声音。

网友:
恭喜找到了故障 等牙膏

网友:
拆过类似的,都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