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水星D26G PRO 2600M战舰路由器,很多人推荐,我觉得一般吧!

楼主(2020-02-24):
先说下这个机子的状况,送到我这来已经是坏机了。天线全部断了,进过水,不通电,插电有烧焦味冒出!

这个机子外观已经惨不忍睹,就借用官网的图片看下,咱们就看内脏和修复过程吧!给后人维修留点经验!
这机子要从底部开始拆,去掉螺丝钉,拉出来一点,然后就看到天线馈线了,取下馈线ipx擦口才能继续拆!!!切记!!!

取出来后看来散热还是做的不错的,配合金属外壳,还是很有分量的!

拆下散热片,一堆的东西
这机子进过水,估计放的时间也长了,散热垫都粘在芯片上了,看不清了

这机子的配置如下
MT7621+7615+7615  方案还是很可以的  和华硕AC85P一样的方案
配置就差了点8M+128M的   这个就没法和华硕的比了   做工也肯定比不过了

下面就是这个机子的故障部分了,这个机子检查后
应该是进水后(估计是带腐蚀的液体),没有干透(不拆开估计也放不干)腐蚀了电路板的电源部分,还通电了,电源部分基本全部烧毁!

连DC座都烧焦了一块,DC座的电路板铜箔都烧化了翘起来了,但是还能冒烟,说明还有短路!
下路就是主要的故障部分

这是我修好后的照片了,这样也能看出来,就不说刚刚拆开的时候的惨状了
整流滤波的电容和保险桥,全部烧化了   那一排的小电容,直接镊子一碰就掉完了,还好刮了后还有铜箔,重新上锡,补齐(把原机没有的基本都补齐,保证供电的稳定)
这些都补完后  直接上电在电容脚上   指示灯亮了  说明板子问题不大!
最无语的来,换上FB保险贴片后,机子通电直接冒烟了,吓得我直接断电了!
一检查  电容两端又短路了............一脸懵逼了!
又排查了一遍,拆了保险后  电容不断路了,DC还是短路,拆了DC座  怎么测  都是短路  把正极的烧化的 铜箔都剪掉还是短路!
最后没法了  怀疑多层版  肯定是夹层短路了,直接把DC座接口的正极  连空里面的铜箔一起挖掉  终于不短路了!
装上DC座   正极飞线到电容正极脚 中间串联了一个保险贴片,终于通电正常了!

通电后,指示灯狂闪,吓我一跳,以为还有大问题呢!结果是令人惊喜的!
虚惊一场,只是系统损坏了,一会儿上传下固件就可以了
搞了一个下午,总算启动了!来点赞吧!
维修完毕!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
正好现在有这方面需求

网友:
电源部分出问题,处理的好,满血复活

网友:
高手啊,修好了

网友A:
烧成这样都修好了不错,还好只是电源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都修好了不错,还好只是电源故障

嗯   一开始也觉得没戏了   结果还好没有腐蚀到其他地方

网友:
散热片挺可观的,起码不会再因为散热不良而过热死机了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B:
不插天线开机当心烧功放啊

网友:
我一般搞这情况会外挂电源,直接抛掉原厂部分

楼主:
今天大太阳 把这个天线清洗干净了  顺便看下天线
其实这个天线做的还可以  印刷了两层  绿色那层是在第一层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插天线开机当心烧功放啊

不至于  这个系统都没有启动  只是进了恢复模式而已

网友:
这个当作个AP不知道如何

网友:
厉害了,不过这做工牛逼

网友:
感觉要比红米AC2100要厚道很多

网友:
看你维修有种看B站笔记本维修厮的感觉

网友:
这路由器好大个散热片,屏蔽罩之类的都有,做工不错,价格也有点喜人

网友:
高手 学习一下

网友:
散热器这么大···得有多热啊····耗电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