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小白求教怎么用DSO138示波器检测电源适配器的纹波

楼主(2020-02-24):
刚入手了一个DSO138示波器,测量带宽是窄了点,但手头不宽裕,只能买这个了,胜在数值直读,不用去计算。
学校里教的示波器知识早忘光了,家里监控模拟摄像头出现干扰波纹了,于是想测试一下那个垃圾12v监控专用电源,所以才买了这个示波器
买的成品,组装好了,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去测量,也不知道才1M带宽能不能测量出来。

12V监控电源,求教怎么设置示波器,下面这些档位怎么调?还有探头上的档位是调1X还是10X ?

网友:
用交流档位测,这个是起码的吧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测测我改的可调电源输出波纹大不大

网友A:
接负载情况下串联一个10Uf电容测试

网友B:
AC耦合,灵敏度10mV 倍率X1,其他的调触发,时基就行,Ps:最好使电源满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耦合,灵敏度10mV 倍率X1,其他的调触发,时基就行,Ps:最好使电源满载输出 ...

按照你说的调好了,不接探头,vpp就有8mv了,接上100M探头,vpp就100多mv,插上测试12v电源,空载测试,vpp都在100mv以内,接上12欧水泥电阻,区分就明显了,路由器光猫上用的那种12V电源vpp就50mv多点,监控专用的电源很轻松的就上150mv以上了,还有一个带双磁环的电源适配器纹波也比较小,只有几十mv,也不知道测试的误差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负载情况下串联一个10Uf电容测试

别误人子弟,应该并联一个电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调好了,不接探头,vpp就有8mv了,接上100M探头,vpp就100多mv,插上测试12v电源,空载测试,v ...

把探头短接试试看看本底噪声有多大(不要用地线夹子,那个东西纯粹就是一根天线,可以接收很多感应电压噪声),探头一般会赠送接地弹簧,具体使用请百度一下,要用接地弹簧测试才来的更加精准。

网友:
另外这个示波器最好使用电池供电,不要使用外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探头短接试试看看本底噪声有多大(不要用地线夹子,那个东西纯粹就是一根天线,可以接收很多感应电压噪 ...

学习了。

网友C:
我不敢用这么小巧的示波器,还不如搞个100元多一点的20M的二手CRT示波器。

楼主(2020-03-31):
引用 网友C:
我不敢用这么小巧的示波器,还不如搞个100元多一点的20M的二手CRT示波器。

主要是因为数字读数比较方便,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也不大会用示波器

网友:
不行,必须上是德,泰克,带宽少于200M的也不行。

网友(2023-10-30):
你搞错了吧,这个138不是1M带宽的吧,
应该是1M采样率,带宽只有200KHz的。

网友D:
真不如买个大块头,看着就养眼!205元拿下普源DS5102M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不如买个大块头,看着就养眼!205元拿下普源DS5102MA

真不错啊100M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不错啊100M带宽,,,

就是个头有点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不如买个大块头,看着就养眼!205元拿下普源DS5102MA

这么便宜的拿下了,用起来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便宜的拿下了,用起来爽吧

挺好的,就是不怎么会用,个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