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朝能12v 2.0电池包论坛首拆

楼主(2020-02-24):
最新有点小火的超能12v无刷小钢炮
外形基本和威克士wu130一样,130长度是149mm,这款是148mm,其实差不多
威克士标的扭矩30n,这款36n,看参数的话,算是小钢炮了
但是这款无论是机头还是电池均没有找到拆解图,今天买的刚刚到,把电池拆了给大家看看,应该算是论坛首拆了吧

这款电池是卡扣连接,基本可以无损拆解

另外刚拆的时候看到红色皮的电池差点以为是大红袍。可惜白激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另外看到了带热敏电阻应该是监测温度用的

网友A:
小火?这品牌以及所用锂电芯都很陌生啊,MADE IN P.R.C 的标法也比较另类。与威克士同档次的?方便的话还是先测一下电池容量、内阻什么的再说吧。

网友:
这个跟威克士130外形和参数都很接近

网友B:
等一个科普,这是哪家的电芯?朝能这款卖价和130相差无几,吸引力不强啊

网友:
看做工应该不会太差

网友:
把电钻也拆开看看

网友:
看做工应该不差。

网友:
坐等解答啥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一个科普,这是哪家的电芯?朝能这款卖价和130相差无几,吸引力不强啊

旗舰店两电一充好像才399,比威克士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火?这品牌以及所用锂电芯都很陌生啊,MADE IN P.R.C 的标法也比较另类。与威克士同档次的?方便的话还是 ...

PRC~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其实也不少见  得伟也有这样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一个科普,这是哪家的电芯?朝能这款卖价和130相差无几,吸引力不强啊

咸鱼270入手,双电,和130并不是相差无几哦,另外夹头居然是捷克勃斯的

网友:
转速低了400 扭力肯定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270入手,双电,和130并不是相差无几哦,另外夹头居然是捷克勃斯的

我也看到270那个双电了

网友(2020-04-29):
这个是国产电吧,很多电动都用这品牌,性能只有自己测试了。看电路板上用料感觉还行吧。

网友:
看看通用哪种电池盒 买裸机自己做电池最合适

网友:
电芯品牌不认识!一律按杂牌看呵呵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