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家庭无线网络全面覆盖——水晶魔方路由嵌入86底盒

楼主(2020-02-24):
    工作原因好久没有折腾了,今天春节情况特殊,时间很充分,折腾一下家里的WIFI网络,目标:各房间全覆盖,整体整洁美观。
先说一下基本的网络情况:光纤入户,光猫及主路由安装在弱电箱内,弱电箱材质为铁质并嵌入墙内。各房间至弱电箱均为有线联接。
主路由为:思科E1200 单频2.4G 固件:DDWTR
AP:水晶魔方两个
最早使用情况为一台思科,因为是嵌入到弱电箱内,使用效果在餐厅、客厅效果较好。其它房间包括阳台都不理想,但是能用。在使用过程中对网络要求不高,一直凑合用。不行就用手机流量。不知不觉这种状态用了四年……(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2018年11月看到有水晶魔方看着挺精致,弄了两个玩玩。一个装在客厅电视柜处,另一个装在主卧,主要使用的两个位置。效果不错。但是在卫生间里效果很不好,咱有手机流量,接着凑合。
一直到了今年春节,特殊情况不再细说,两个娃都在家通过网络上课,WIFI覆盖不好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了,不能忍了。
老大上学住校,所以次卧闲置,现在需要在这间房里学习,还要有网络,先把主卧里的水晶魔方拿过来吧,次卧的网络没问题了,至于主卧有没有信号无所谓。谁知道这么一调整,所有房间没有信号差的地方了,在哪儿用都很流畅,就有了下面的折腾了。

5楼和10楼有更新。

楼主:
附一张家里的平面图,房子总面积120平方,比例尺寸不精确,只作为示意,

网友A:
看到这个三星头好桑心,有一个同款头子,借同事了就再也没要回来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源也放进去?

楼主:
1.主路由无线功能关闭,目前只做为有线路由使用。主路由IP:192.168.2.1
2.使用安卓APP测试网络环境5G信道161 165显示较好,AP水晶魔方设备5G信道分别设置为161和165,2.4G打开,两只魔方5G名称相同、2.4G名称相同、所有密码相同。IP地址为:192.168.2.2和192.168.2.3
3.手机及平板只接入5G信号,2.4G作为备用,使用一些不支持5G设备时使用。
4.因为主路由及充当AP的魔方并不具备AC的功能,不支持无缝漫游,所以两台魔方间的信号切换完成依靠手机来自行解决。我并没有做相关的专业测试,我也不玩网游戏所以对切换的瞬间造成的影响无感。(主要是看视频,聊天,网页之类的用途)
5.附一张家里的平面图,尺寸不精确仅供布局参考。6.最终两个水晶魔方的位置是蓝点和红点的位置,通过网线与弱电箱主路由联接。

现在分享一下拆解图片:

这张是LED灯板,上面是WPS按键

这张是主板

主板的另一面

网线接口和网变

存储器25L6406E  这三个孔应该是叫串口还是叫啥,应该是写软件用的吧。

LM393A查资料是电压比较器,也许是电源方面的元件吧。

RTL8192dr瑞昱芯片,作用不太清楚,请大神解答

RTL8196C这个是主芯片吗?

代号U22 功能不详

L1117lg三端稳压

拆掉的外壳

下面稍后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三星头好桑心,有一个同款头子,借同事了就再也没要回来

手机原装的头质量都不错。

楼主:
主要是担心和主板太近干扰。

网友:
电源盒里有网线还是刷的中继?

网友:
这款貌似很老了 不支持新标准了

楼主:
主板上的两只天线

把WPS按键拆除,并固定在空白面板上。

剪了一根手机数据线焊接在主板的电源插座上,然后装入86底盒,尺寸原因,只能斜向放。

装完以后正常运行的效果。
总以为这样就完了,试用了一天,发现在主卧里侧接收不到信号,不知道是墙体钢筋问题还是空白面板金属支架原因造成信号覆盖范围变小。
只能再次做出调整。

照片方向不对,应该顺时针转一下。现在把主板固定到86底盒的外沿,基本和墙面平,并去掉空白面板的金属支架,直接固定空白面板。

最终的样子,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B:
看这个面积蓝点位置一个k2p我觉得够用。我家农村200平方放客厅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面积蓝点位置一个k2p我觉得够用。我家农村200平方放客厅妥妥的

有机会我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C:
这玩意是百兆网口吧,可以用网线集中供电,不用外接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是百兆网口吧,可以用网线集中供电,不用外接充电头

你是说用poe交换机+poe分离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poe交换机+poe分离器吗?

蓝色和棕色不打进水晶头,用来接5V,5v电源放弱电箱,不用花钱买POE设备。我老家后山有个蹭网路由,40多米网线,1236芯橙绿传数据,剩余4芯供电,稳定运行3年了

网友D:
我也用了,但我是连电源也一起放到86盒里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和棕色不打进水晶头,用来接5V,5v电源放弱电箱,不用花钱买POE设备。我老家后山有个蹭网路由,40多 ...

谢谢,我抽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了,但我是连电源也一起放到86盒里面去了。

放进去后去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
搞得这么复杂,房间面积不算大,房间数也不多。你弱电箱里头只放一个光猫就行了。反正都有线拉到各个房间了,挑选某个居中位置的房间,放一个路由,位置放在衣柜顶、书柜顶之类的就行了。

总而言之:弱电箱的光猫-----有线到位置居中的房间----有线接一个路由,就解决全家wifi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进去后去信号有影响吗?

我没试有没有影响,反正能用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