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ETC,四川高速金溢433

楼主(2020-02-24):
背胶贴纸都没撕,应该还没用过,拆!

这两颗都是锂电吗,好像不大一样啊

另一面,有块小太阳能板。

这东西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

网友:
一个是一次性锂电池,一个是锂电容电池

网友A:
这玩意貌似都是这个构造 连个锂电池都舍不得给 还是一次性锂电 不知道将来没电了 是不是要花钱去换

网友B:
屏幕驱动st7567
可以拆下来用
96x32的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B:
屏幕驱动st7567
可以拆下来用
96x32的

15pin脚定义可以说下吗?

网友C(2021-02-24):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貌似都是这个构造 连个锂电池都舍不得给 还是一次性锂电 不知道将来没电了 是不是要花钱去换 ...

我的现在就没电了,说保2年的。现在已经过保了,需要自己掏钱,1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这个同一德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102&extra=

电池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线接,一个是用针脚焊接

楼主(2021-08-19):
引用 网友B:
屏幕驱动st7567
可以拆下来用
96x32的

坛有你好,你知道这个屏引脚的定义吗?最近在搞单片机,想用这个屏。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貌似都是这个构造 连个锂电池都舍不得给 还是一次性锂电 不知道将来没电了 是不是要花钱去换 ...

这玩意车开报废了都不会没电,有个太阳能电池和充电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车开报废了都不会没电,有个太阳能电池和充电电池的,

这个电池有周期性寿命,现在家用车没报废年期限,就算15年一年2审,这个etc电池寿命能否坚持15年也是一个问题,而etc,都是5-10年作为更换设备的官方周期,例如etc卡片10年一换,

网友:
我的二年没到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貌似都是这个构造 连个锂电池都舍不得给 还是一次性锂电 不知道将来没电了 是不是要花钱去换 ...

貌似为了安全吧,毕竟一直都在车上贴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现在就没电了,说保2年的。现在已经过保了,需要自己掏钱,160¥

真的假的啊?这真是坑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现在就没电了,说保2年的。现在已经过保了,需要自己掏钱,160¥

把没电的这个退掉,然后去另一个银行申请不就得了?又是免费的

网友:
一个可充电锂电,另一个是支持大电流放电的超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没电的这个退掉,然后去另一个银行申请不就得了?又是免费的

不想换新版的。我的是旧版的,不用绑银行卡